换了不同类型的接近开关后这样改动程序到底行不行?

楼主(2012-06-05):
我们厂里用的PLC是AB的,当初安装时有一套装置用的接近开关是常闭型的,程序里用的也是常闭点,形式如下图:

后来这个接近开关经常坏,我们就经常换,后来突然有一天就没有的换了,报的计划,货还没有到,结果就急眼了,

没有接近开关怎么办?很多地方都是连锁的呀,这样肯定就不能开机了,我想我们常开点的接近开关一大堆,为啥

不能用啊,改改程序不就得了嘛。于是我就真的给换成常开点的接近开关了,把相关的常闭触点改成常开触点,编译,

接受,保存,都没有错误,于是就这样使用了。改动后的样子例一:

我不太明白的是:

(1)原来的接近开关为啥非用常闭型的?

(2)我这样改为常开型接近开关及改动程序到底行不行?

请有经验的老师指导一二,多谢。

网友A:
正常情况时,使用效果一样,没有任何区别。但如果你的设备安全要求相当高,当接近开关故障时,当信号电缆中断时,当接线端子脱离时,此时,你的设备安全性能仍然有保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时,使用效果一样,没有任何区别。但如果你的安全要求设备相当高,当接近开关故障时,当信号电缆中断时,当接线端子脱离时,此时,你的设备安全性能仍然有保证?

网友C:
安全性能仍然有保证

网友D:
主要是考虑安全问题,比如减速开关什么的,如果用常开点开关,感应器失灵或断线,设备将不会减速,如果用常闭点开关,感应器断线或失灵,设备将没有快速,你看哪种更安全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考虑安全问题,比如减速开关什么的,如果用常开点开关,感应器失灵或断线,设备将不会减速,如果用常闭点开关,感应器断线或失灵,设备将没有快速,你看哪种更安全呢。

楼主:
程序里相应的触点都做了相应的改动,也不能实现很安全的控制吗?我还是没有搞明白本质的区别。谢谢以上几位老师的回答。我再好好看看程序,琢磨一下。

网友F:
其实是一回事,无非是习惯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程序里相应的触点都做了相应的改动,也不能实现很安全的控制吗?我还是没有搞明白本质的区别。谢谢以上几位老师的回答。我再好好看看程序,琢磨一下。

好懂的啊,原来的情况,线一旦断了,Q1002立刻亮,可以提前发现断线故障,提前处理。

现在的情况,线断了,你根本发现不了,等用到这个光电时,才发现这个光电失去作用了,如果这个光电作用和安全有关,那么可能带来事故。

网友I:
就控制而言是没什么不同的,安全上就如同上面的同志们说的那样,不过你只要把外围线缆等设备维护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J:
不一定能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就控制而言是没什么不同的,安全上就如同上面的同志们说的那样,不过你只要把外围线缆等设备维护好,是没有问题的。

要看具体工艺 分析 ,看看 用常闭,或常开 更合适; 要考虑断线 失灵故障 后 的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就控制而言是没什么不同的,安全上就如同上面的同志们说的那样,不过你只要把外围线缆等设备维护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L:
要看具体工艺 分析 ,看看 用常闭,或常开 更合适; 要考虑断线 失灵故障 后 的状态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主要是考虑安全问题,比如减速开关什么的,如果用常开点开关,感应器失灵或断线,设备将不会减速,如果用常闭点开关,感应器断线或失灵,设备将没有快速,你看哪种更安全呢。

楼主:
昨天又换了一个开关,改动程序时发现这个常闭型号的接近开关是不能完全由常开型的代替的,也许型号不对,记得有PNP和NPN型之分,但现在还分不清楚。将程序中原本是常闭触点改为常开点,发现这次不论感应状态如何,这个常开点都是接通的,也就是关键的连锁点是不能起到保护作用了。我想是不是标签定义的问题呢,其他常开接近开关触点的初始值为0,现在将常闭开关改为常开型的,是否应该将其默认值改为1呢,可是原来用常闭型接近开关时其默认值就是0的,请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