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升控制屏设计时怎么界定?

楼主(2012-06-05):
目前,作为双梁桥式起重机,我设计常用的就是92年联合研制的QR2S 起升控制屏,其中为3-0-3档,上升3个档,下降为2档反接,1档强力下降,但是客户很多反映,像16吨这些吨位比较轻的,经常打下降1档为上升,我都给他解释了,说是为了重物缓慢下降,但是很多客户就是不理解的。

  原来我还用过6档的手动控制屏,但是觉得接触器用的比较多。 就一直用这种QR2S屏, 我也不晓得这种的选用标准是什么?就是在什么情况下选用QR2S屏,在什么情况下选用6档控制,我看了很多技术资料,但是都没得详细说明的,希望那位高手给个指导。

网友A: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B:
利用超载限制器完全可以消除QR2S不降反升的问题

网友C(2012-07-11):
16吨还用反提?50以下不用考虑的,没必要。

网友D:
我个人认为吧,小吨位1-20吨都可以用凸轮直接控制,但有人在16-20吨档次上喜欢用QR2S,特别是吊钢铁什么的起重机,32吨及以上的一般用PQR6402屏

网友E(2012-08-17):
一般电机功率在22kW(40%接电持续率)以上时,建议采用起升控制屏。这时候一般吨位在20t以上了。

起升控制屏常用的有QR1S,QR2S,PQD6402。也有一些厂家自行改造的控制屏。

QR1S控制屏,下降一档反接,二档单相,三档再生。常用于经常轻载的场合。

QR2S控制屏,下降一档二档反接,三档再生。常用于经常重在的场合,一般在钢厂冶金场合用的多。

PQD6402,六个档,不太常用,记得好像是下降三档反接。这种屏是很老的控制方式了,一般用户不指定,我们是不采用的,如楼主所说,接触器用的太多了。档位那么多,也没多大意义。

网友F(2012-10-26):
楼主是搞电气设计的吗?QR2S 的原理你都没理解,你怎么让客户理解?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