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个WinCC flexible项目之间复制画面的方法

楼主(2012-06-05):
组态注意事项:
通常可以在一个 WinCC flexible 项目中使用为另一个项目创建的画面。下面,我们举出两个例子说明在 Project_A 和 Project_B 之间复制画面及其它对象(例如标签)的方法。
当两个 WinCC flexible ES 控制台(Project_A 和 Project_B)都打开时通过“拖放”直接复制。
使用库复制画面。
对第1点的说明(拖放):

打开想要从中复制画面/对象的 Project_A。
打开想要将画面/对象复制到其中的 Project_B。
选中 Project_A 中画面上想要在 Project_B 中使用的所有对象,例如,I/O 域和按钮等。
单击一个已经选中的对象。或者使用“Ctrl+C”将选中的对象复制到剪贴板上。
按住鼠标左键将选中的对象移动到 Project_B(拖放)。
或者使用“Ctrl+V”将剪贴板中的数据插入到相关画面上。

注意事项:
如果通过拖放将选中的对象复制到 Project_B 中,必须一直按住鼠标左键,等到鼠标指针在 Project_B 中再次出现为止。
视复制的对象数目和计算机性能,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还可以在 Project_A 的项目树状结构中选中一张画面,然后拖放到 Project_B 的项目树状结构中,从而复制整张画面。
缺点:
如果需要在 PC 上启动 WinCC flexible 两次,则系统要求将增加。

对第2点的说明(库):

创建项目库。
库是 Tools 窗口的一部分。可以把需要经常使用的对象集中存储在库中。只需要组态库中存储的对象一次。以后可以随时使用。多次使用现成的对象提高了编程效率。
下面是创建库的简要说明。
WinCC flexible 在线帮助“Library”标题下有详细信息。

序号 步骤
1 创建库:
在 Tools 窗口中,单击“Library”。
单击 Library 窗口中的空白位置。
在弹出菜单上,选择命令“Library... > New Library”。
显示“Create Global File Library”对话框。系统给出新库的缺省名称。
根据需要更改新库的名称和存储位置。
单击“Create”。

2 在库中插入对象:
要求:
显示 library 窗口。
选中一个或多个对象。

将工作区域内选中的对象拖放到 library 窗口。

注意:
还可以将项目窗口中的整张画面拖放到 library 窗口。

该对象现在存入库中。通过属性设置,可以更改该对象的名称。

3 保存库:
在弹出菜单上,选择命令“Library > Save”或者使用相应的图标。
现在该对象永久存储在库中,其它项目可以调用该对象。

优点:

该对象永久存储在库中,其它项目可以调用该对象。
只需要启动 WinCC flexible 一次即可。

网友A:
这个要复习下,好久没操作过了

网友B:
楼主组态软件学得很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