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贝集成在SIMATIC STEP 7中的 SIMATIC WinCC flexible的方法

楼主(2012-06-05):
问题:
能否通过文件级拷贝集成在SIMATIC STEP 7中的 SIMATIC WinCC flexible 项目?

回答:
通过文件级拷贝集成在SIMATIC STEP 7中的 SIMATIC WinCC flexible 项目是不能在WinCC flexible中使用的。
通过文件级拷贝集成在STEP7中的HMI项目,将会导致WinCC flexible项目和STEP7 项目间的内部参考丢失。这样WinCC flexible项目和STEP7 项目间的同步就不可能再实现了。

当试图在SIMATIC Manager中打开一个通过文件级拷贝的HMI站,在WinCC flexible ES中打开HMI站后将会显示关于访问STEP 7 信息的消息。

如果要从STEP 7中拷贝SIMATIC HMI 站,需要经过以下步骤:
 用SIMATIC Manager打开STEP 7项目。

通过 "SIMATIC HMI Station > Right-click on WinCC flexible RT > Open object"启动WinCC flexible。

在 WinCC flexible中,选择菜单 "Project > Copy from STEP 7" 来创建一个非集成的来自 SIMATIC HMI站的HMI 项目。

注意:
原始的 SIMATIC HMI 站或 HMI 项目还保留在STEP 7 项目中。& nbsp;

                                                       图 1: 创建一个非集成的HMI项目

可以象正常的HMI项目一样使用创建好的HMI项目

如果要把从STEP 7项目中拷贝出来的SIMATIC HMI站再集成到STEP7 中,需要经过以下步骤:< /b>
 用WinCC flexible打开HMI项目。

在菜单 "Project > Integrate in STEP 7" 中通过双击选择相应的 STEP 7 项目。

                                                                           图 2: 集成一个HMI项目

                                                                            图 3: 选择相应的 STEP 7 项目

没有集成到STEP 7的HMI项目被集成到所选的STEP 7项目中

注意:
T此功能仅把HMI项目中的操作面板插入到STEP 7项目中。如果要替换已存在的HMI站,就要在SIMATIC Manager中删除要被取代的HMI站。

在集成完HMI站后,必须要在 STEP 7 "HW Config"中检查或可能需要修改硬件配置以及SIMATIC WinCC flexible 中"Communication > Connections"的连接参数。

网友A(2012-07-17):
谢谢,对我正好有用,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