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多段控制

楼主(2012-06-05):
我现在有台台达变频器VFD-C2000的,我想控制2个速度,第一段速度是20Hz ,第二段是40Hz 。端子是DCM与MI1、MI2 。那我在DCM与MI1相通的时候,是20HZ,我要切换40HZ的时候(也就是DCM与MI2相通)。  那么DCM与MI1是否需要断开之后才能执行DCM与MI2相通的40hz呢?

还有个问题哦,就是台达变频器C2000的,是不是可以输入2个电机参数,来单独控制两个不同电机啊?那变频器怎么切换使用的电机呢??

网友A:
台达的没有用过,不知道,但是西门子的我用过,这些功能是能够实现的。最好是看看说明书,上面应该有的

网友B:
   多段速切换是不需要单独做成按下自锁的按钮吧,一般是常开的点动按键吧?

网友C:
这个要看说明书,因为各个变频器的多段速设置不一样的。大部分变频器都可以不“断开”的。

网友D:
有问题可以加QQ342940008,帮你解决

网友E:
这个具体要看说明书相关的设定。

网友F:
多段速控制都类似,只是参数设置问题。LG的《PLC控制技术快速入门----三菱FX2N系列》中有较详细介绍,可作参考。

网友G(2021-01-24):
我认为首先要看你选择什么样的调节方式,手动的话一个旋钮开关就可以了,自动那就加一个继电器。

网友H(2021-04-18):
积分是个头疼的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I:
多段速切换正常没什么问题,说明书肯定有详细说明。如果是电机切换的,最好看一下这个产品是否有端子支持切换两组电机参数,国内目前很多品牌还是有这两个功能。

网友J:
短接第一段需要把第二段断开 短接第二段不用断开第一段

网友(2021-06-01):
应该是的,第一段不断断开,怎么启动第二段

网友K(2021-07-21):
就两段速,用一个端子断开和闭合控制不就行了吗?两个端子都可以控制4个段速了不是吗?

网友L:
可以断开第一个的速度或者用选择2挡开关,

网友M:
多看下说明书,摸索一下,应该都是一样的哦,可以实现,可以直接找厂家技术支持。

网友N:
说明书肯定有介绍,应该是先断开的,一般来说 MI1,MI2两个点可以设置三段速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