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速度的控制,我是菜鸟求指教,有程序实例的

楼主(2012-06-05):
这是程序中截取的一部分,其中plc的脉冲当量是0.02mm,伺服电机的电子齿轮比为12,对于d560的注释速度为0.01mm/s有没有意义的啊 ,有意义的话是怎么计算的啊,改变d560的值能不能改变伺服电机的转速的啊,d560的值设定有没有上限的啊,最大可以设多少的呢 ,就高手指教的啊 后面还有程序没有列出来的

网友A:
我觉得最好把整个贴出来   这个别人也更好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最好把整个贴出来   这个别人也更好理解

    你所说的脉冲当量与注释速度是两回事吧?

网友C:
这条指令在执行时更改频率无效,必须要预先设定好频率,至于最高输出频率,以主机型号而定,EH有几款可以达到200K,至于怎么计算,用加减乘除指令来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别人也更好理解

这个程序比较长,不好贴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友A 的回复内容: 我觉得最好把整个贴出来   这个别人也更好理解                你所说的脉冲当量与注释速度是两回事吧?

我想说的是一个脉冲是0.02mm,如果频率为1hz的话,可不可以理解为速度就是0.02mm/s的呢,但是程序中标注是0.01mm/s,就是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我是菜鸟不怎么清楚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别人也更好理解

我想说的是一个脉冲是0.02mm,如果频率为1hz的话,可不可以理解为速度就是0.02mm/s的呢,但是程序中标注是0.01mm/s,就是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我是菜鸟不怎么清楚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友A 的回复内容: 我觉得最好把整个贴出来   这个别人也更好理解                你所说的脉冲当量与注释速度是两回事吧?

那plc发出脉冲的频率跟伺服电机的速度有没关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