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CP1E用RS232通讯

楼主(2012-06-05):
电脑与CP1E用RS232通讯,通讯线是:PLC—电脑,2-2,3-3,9-5,PLC侧4,5短接,然后我在软件端口设置标准9600,(1,7,2,E)模式为RS232C,这样通讯不起来,请问下老师们这是什么原因。我在论坛里也找了有关于这方面的事,但是都没有得到答案,所以就再发一次这个问题。希望能能得到答案!谢谢!

网友A:
2-2,3-3,9-5,PLC侧4-5短接,电脑侧4-6短接,7-8短接

网友B:
选择HOSTLINK 协议。  你上位机什么软件 ?

网友C:
恩,你选RS232的模式并不表示你使用的是RS232的硬件接口,只是说明采用的是无协议的通信方式在与第三方设备通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恩,你选RS232的模式并不表示你使用的是RS232的硬件接口,只是说明采用的是无协议的通信方式在与第三方设备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协议。  你上位机什么软件 ?

是欧姆龙编程软件9.0的,我听说9.0不支持RS232通讯不行,然后我今天去在线升级,但是升级不了,要什么序列号,我也输了以前安装软件的序列号不行。

楼主:
对:工控在长沙关于2-2,3-3,9-5,PLC侧4-5短接,电脑侧4-6短接,7-8短接 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已经这么焊了

网友F:
来学习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