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真空泵

楼主(2012-06-05):
用变频器控制真空泵,主要是想实现电压的转换。由于客户的要求,电源控制是单相220V电压,由于采购出错,采购了一台三相电源的真空泵。由于货期比较紧,所以想在工厂中解决问题。0.75KW的变频器,220V输入,380V输出到电机。电路连接完成后,设定电机的参数:750W、380V,2.3A;变频器手动输入频率,输入频率从0逐渐增加到50Hz,真空泵的电机的转动,但是不能正常运转,最后变频器出现报警:驱动电流过小或驱动器过小。正常情况来说,用0.75KW的变频器控制0.75KW的电机有问题吗?因为以前我也是用0.75的变频器去控制0.75的电机,只不过以前的电机是传动电机,而这次是真空泵的电机,通过变频器去实现电压的转换,这种做法是否存在问题呢?

网友A:
一,“0.75KW的变频器,220V输入,380V输出到电机”这句话错了,只能输出三相220V,不能输出三相380V。

二,处理方法:其他接线不动,电动机由星接改为角接,电动机参数改为750W,220V,2.3A,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0.75KW的变频器,220V输入,380V输出到电机”这句话错了,只能输出三相220V,不能输出三相380V。二,处理方法:其他接线不动,电动机由星接改为角接,电动机参数改为750W,220V,2.3A,就行了。

或者设参数  额定电压220   频率25  单相能用原来的角接马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0.75KW的变频器,220V输入,380V输出到电机”这句话错了,只能输出三相220V,不能输出三相380V。二,处理方法:其他接线不动,电动机由星接改为角接,电动机参数改为750W,220V,2.3A,就行了。

有的变频器好像不能使用单项电源供电,以前用过西门子的MM4,有的支持两项电源输入,有的就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0.75KW的变频器,220V输入,380V输出到电机”这句话错了,只能输出三相220V,不能输出三相380V。二,处理方法:其他接线不动,电动机由星接改为角接,电动机参数改为750W,220V,2.3A,就行了。

楼主:
对:电工九段关于一,“0.75KW的变频器,220V输入,380V输出到电机”这句话错了,只能输出三相220V,不能输出三相380V。二,处理方法:其他接线不动,电动机由星接改为角接,电动机参数改为750W,220V,2.3A,就行了。内容的回复:
请问,这样改动的原理是根据什么呢?

网友E:
看你的电机的绕组是加了多大的电压就知道了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网友A关于一,“0.75KW的变频器,220V输入,380V输出到电机”这句话错了,只能输出三相220V,不能输出三相380V。二,处理方法:其他接线不动,电动机由星接改为角接,电动机参数改为750W,220V,2.3A,就行了。内容的回复:请问,这样改动的原理是根据什么呢?

原理就是第一点啊,变频器输出的是三相220V.

原来电动机在电源电压380V的情况下是星型接法,此时绕组实际电压是220V。

现在电源电压是220V了,所以应该接成角型以便保证绕组电压同样是220V,从而具有额定功率。

网友G:
把380V真空泵内引线改成三角接法就行了。

网友H:
来学习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