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2-06-05):
    a在测电流、电压时,不能带电换量程

  b选择量程时,要先选大的,后选小的,尽量使被测值接近于量程

  c测电阻时,不能带电测量。因为测量电阻时,万用表由内部电池供电,如果带电测量则相当于接入一个额外的电源,可能损坏表头。

  d用毕,应使转换开关在交流电压最大挡位或空挡上。

  e注意在欧姆表改换量程时,需要进行欧姆调零,无需机械调零。

网友A:
用毕,应使转换开关在交流电压最大挡位或空挡上。

网友B:
万用表使用原则:一看二扳三试四测五复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使用原则:一看二扳三试四测五复位。

这个容易记

网友D:
一看二扳三试四测五复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使用原则:一看二扳三试四测五复位。 这个容易记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看二扳三试四测五复位。

不错

网友G:
1,特别是在测电流的时候不能带电换挡,因为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是不容许开路的,如果二次侧开路的话就有可能产生高电势对人身和设备的安全会受到威胁;

2,在测量直流电的时候还要注意正负极的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