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气锅炉上用的温度控制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6-05):
我们公司里安装一台天然气锅炉热水器,供热水洗澡用的,这个锅炉用的温度控制器是北京创意博公司大眼睛第二代系列控制器,现在这个锅炉经常报警F2,报警后不能烧水了。我们没有这个控制器的说明书,在网上也找不到,请用过的朋友或知道怎么调整参数的老师帮助一下,不胜感激!如果有这个说明书就更好了。这个控制器有点特殊啊,只是显示参数数据,没有参数名称显示,如果有参数名称就好办了。参数还很多,现在很难处理。谢谢您的关注与支持!

贴几张图看看:

第一张锅炉效果图:报警F2就是上面的电器报的,不是大眼睛控制器。

第二张控制配电箱和控制器:

第三张是我要关注的大眼睛控制器的近照效果图:

网友A:
在故障状态如果还工作的话是很危险的

网友B:
010;北京创意博公司大眼睛第二代.找技术支持

网友C:
报警了,就找出报警的原因,可能是温度传感器出了问题

楼主:
多谢上面几位朋友的回复。

网友D:
没接触过这玩意,    来学习学习

网友E(2012-09-22):
在没有说明书的情况下、我维修一般这么处理、从实际接线看控制器都是和那些传感器联系、然后再逐步检测传感器的好坏、比如压力高低、风机是不是运转、天然气是不是泄露了、水位高低、温度高低等等、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