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的一个连官方都忽略的BUG

楼主(2012-06-06):
本文讨论一下ifix节点设置里面的“本地逻辑节点名”。

IFIX的scu配置中节点配置有本地节点和逻辑节点两个名字。假设一台ifix设置如下图:

1. 在目前的ifix版本里,本地逻辑节点名基本没用了,链接本机数据库用的是本地节点名(SCADA)。

   例如:FIX32.SCADA.DAM01.F_CV (DAM01是测点名)。

2. 如果有两台或者更多的机器。目前版本下,为了画面能够复用。一般有两种做法:

   a)第一种做法是把两台机器的节点名都设置为SCADA。数据链接就都用 FIX32.SCADA.DAM01.F_CV

   b)  第二种做法是把上图的“本地节点别名”打钩,那么,数据链接就用 FIX32.THISNODE.DAM01.F_CV。

  目前版本下,通过上面2种办法,实现画面复用。这里面都跟“本地逻辑节点名” 没关系。

  但是如果两台机器联网模式,那么节点名不能设置为一样。第一种办法则不能用。而第二种方法又限定了名字“thisnode”。不灵活

3. 但是在早期的ifix里(没被GE收购前),“本地逻辑节点”是有用的。在ifix2.5版本之前,上图所示的配置下,数据链接可以用:FIX32.FIX.DAM01.F_CV,也可以用FIX32.SCADA.DAM01.F_CV。而且默认是FIX32.FIX.DAM01.F_CV。

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FIX既然称为逻辑名,跟本地名是同等有效的。而且还优先!

这个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a)比如在多台联网情况下,不方便修改本机节点名。而画面已经做好了(比如以前做过的项目拷贝来的)却没有用thisnode,这时,只要修改本地逻辑节点名就可以正常运行画面。逻辑节点名跟别台机器无关

   b) 联网的几台机器本地节点名互不相同,但本地逻辑节点名可以相同,这样就可以实现很灵活的画面复用以及组网。

   举个项目例子:

   * 2个基本类似独立控制系统A和B,每个系统配3个上位机:1个SCADA+2个iclient 组网

   * 另外有一个总控上位机作为后备,同时采集监控2个控制系统。出现意外时,总控机可以用于监控。

   * 要求,开发好的画面或者现场调试修改的画面可以直接拷贝复用。

网友A:
大哥,这个逻辑节点名是为了做冗余服务器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