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维修的就是喜欢折腾(二)

楼主(2012-06-06):
      NAV 241M 导航一体机折腾完工,因车后牌照灯取下,行车电脑报警 灯光故障,所将原车灯隐藏在后备箱盖内,但愿此灯不能烧坏,要不又要拆开后备箱全盖,费话少说,直接上图啦,要不 那个什么 坛内 TX 有想法,说什么 胡话的说

     导航一体机,开箱,检查所有零件清单

   听说这也是 西门子 的合作厂家,就冲做工控的喜欢这个品牌的质量选的,再看一次原 CD 机,这音质还是不错的说,看完就拆面板 ,取下四个螺丝,直接拿出原装 CD 机

   开始拆车装 GPS 雷达天线啦,从手套箱下面到右边 A 柱,原本是串铁丝 ,因上次改装过 手套箱的自动灯,所这次还是安全的拆下五个螺丝走线扎好,不要乱穿线,做工控的一定要注意用电安全!

       拆下 A 柱,这个用力拉就行,将 GPS 天线从里面穿过到车顶,中间用扎带扎好线,GPS 天线在车顶靠自己吸力固定

    然后原样全部还原装好,放入 NAV241M 导航一体机,插上插头,但注意,农民工的车是标配,原 行车总线是没有的,还要拆开左边的行车电脑的 C AN 网关接,这个最有难度,这个绿色的 CAN 网关有右边油门板最上,人要倒着用手才能慢拆下,就一个网关线接了 N 长时间,还多次查资料确认,听说信号线接反会烧行车电脑总线 !

     接好 CAN 网关总线,插上钥匙后到ACC 档,可测试现在 NAV 241 能正常自动 启动,一切OK !在这有一点要问 工控网 中的高手“”通讯网“”TX ,听说行车电脑 CAN 总线在拨下后如何插上钥匙启动,行车电脑会报警且故障无法消除是真的吗?

    测试 NAV241M 导航一体机正常后,接下关闭电源,开始又拆左边 A 柱 及在左边保险丝块 19 ACC 电门开有线的备用点上用自己买的保险加装插脚做一个倒车摄像头的保护。

     将摄像头的线从 A 柱往上串过车顶到后备箱,最为难拆是车顶下线到后箱盖及 箱盖中的线穿管是最为难的,手都擦破几块啦,但这是做工控人的乐趣,喜欢!

      这些高难度的工作完工,就好多啦,直接将到拉到原右边牌照灯,拆下原来的牌照灯,将 淘宝的原装倒车摄像头装上,一次接线好,开始测试,倒车摄像头,影像一切显示正常,可是新的问题来了,行车电脑显示灯光故障,,打电脑咨询别的朋友,明锐车的行车电脑故障检测非常好,因为你更换的摄像头上的二极管灯的功率比原灯泡要小,所检测灯泡坏了,此处有帖求助,还被一些人给笑话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6/2012060408244400001-1.shtml#reply

     坛内高手不给出处理方法,没办法,只能想个笨办法,将原牌照灯还是装上,并用胶片帖好在最大空间地方,防止发热烫坏后箱盖胶板,摄像头的照明灯并接在原车灯上就 OK ,到此一天多的时间的折腾完全成功

网友A:
水哥威武。。。。。。

网友B:
农民工来气了,折腾你自己的就好,折腾别人的就不好了。。。呵呵。。喜欢新名词是吧??呵呵呵-----“oh,no!”--------呵呵,,,你别老是要出些题,呵呵呵,层次太低,不答吧,你就说我不会,答吧,层次太低。。。我在工厂,他们也问我,我遇见我看不顺眼的,不太想回答,就说:“反正机器转起来了,呵呵呵。。”。。

   跟你说一点,呵呵,CAN总线接反了,也不会烧什么----只要你别接到220V上,--------只是通讯故障,一堆乱码。。

网友B:
阿水还是不错的,农民工就农民工嘛,也没什么不妥。。。不像那些干销售的------哭着闹着要“技术型销售”,,呵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阿水还是不错的,农民工就农民工嘛,也没什么不妥。。。不像那些干销售的------哭着闹着要“技术型销售”,,呵呵呵。。。

   你呀,说你是高手呀,有几个难点的问题也没看你说个明明白白,说你不是高手吗,又是个高手,到现在让你帮忙发个你说的S5 用的那个软件给我都还没有发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水哥威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阿水还是不错的,农民工就农民工嘛,也没什么不妥。。。不像那些干销售的------哭着闹着要“技术型销售”,,呵呵呵。。。    你呀,说你是高手呀,有几个难点的问题也没看你说个明明白白,说你不是高手吗,又是个高手,到现在让你帮忙发个你说的S5 用的那个软件给我都还没有发呢?

真的,确实,懒得跟你同流合污,所以就不回答了。你看工控网论坛上有一个要淘汰变频器的精神病,他根本就不想知道答案,只是想找点事做,所以就不回答了。你也有倾向,实际你并不需要答案。所以就不回答了。呵呵。阿水,忘了编码器的事了??。。。。呵呵呵。。如果你是真需要,我还是乐意回答的,呵呵。
另那个软件属于技术秘密,不外传的。。。。呵呵呵。。。

网友B:
你看看网上卖多少钱??

网友E:
反正转起来了,赫赫赫

网友F:
阿水、放开那辆明锐

好好的一辆车被你折腾成啥样子了,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B:
不过,阿水,这次没有胡说,我向你道歉。。。雷锋说了,“一个人不胡说一次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胡说。”与你共勉。。。。呵呵呵,继续保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阿水、放开那辆明锐 好好的一辆车被你折腾成啥样子了,羡慕嫉妒恨啊

        没办法呀,农民工钱少高配车买不起,买低配车的自己折腾出高配的感觉,实惠又快乐!新车自己从里到外折腾无数啦,4S 说不保修,我说保修也靠不住他们呀!

网友G:
水哥,牛啊,小弟新来的,多多关照

网友H:
应该叫牛哥,牛哥就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应该叫牛哥,牛哥就对了

应该叫“水牛哥”。。。。。呵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网上卖多少钱??

      这个软件是S5 用的 2000, 你又在忽悠我,今天我找了个但是感觉还还没 SETP5 看起来舒服,省了你说的 890 欧啦

网友I(2012-07-11):
动手能力好不错吗,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动手能力好不错吗,呵呵

       谢谢, 做工控的就是喜欢在家折腾,乱拆乱搞 , 谢谢 !

网友J:
厉害,折腾起座驾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