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配变频器 如何确定变频器参数

楼主(2012-06-06):
 现在有一台空压机配变频器,看了硬件连接图,有几个不明白请大家赐教。

   电源线分俩路 一路接工频 一路走变频

   走变频的哪路 直接接在电机6个线上,变频器直接启动电机。 问题就产生了,这样的话空压机控制器就不能控制电机启动了,请问空压机的一些报警应该怎么连接到变频器?

  我自己想了一个方法,不知道合适不,就是把空压机启动按钮串接 在变频器的启动电路上。

网友A:
把图发上来大家看看,你这样没人可以理解

网友B:
你这里应该存在星三角启动和变频器启动冲突的问题,因为星三角启动需要6根电源线,而变频器只需要三根,所以,在你电源线不分开的情况下,这2个启动就可能存在冲突的现象,只能用一种启动方式。这说明你的电路存在问题,通过改造是完全可以达到两者共同使用的,建议你把图纸发上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图发上来大家看看,你这样没人可以理解

做工控,图纸很重要,一张图比讲解半天要便捷。

楼主:
大家留个qq吧 一起交流

网友D:
一看空压机资料,应该有报警信号

网友E:
要有个工频变频切换旋钮,配线上要互锁。其他就是一般问题了容易解决。

网友F:
切换应该有,其实完全可以做到远程切换

网友G:
做空压机变频和做其他比如水泵,风机变频不一样的,空压机本身有一套控制系统的,需要对原控制回路进行改造,你的这套系统可以做成变频直接启动,还可以做成工变频切换的。

楼主:
对:插曲关于做空压机变频和做其他比如水泵,风机变频不一样的,空压机本身有一套控制系统的,需要对原控制回路进行改造,你的这套系统可以做成变频直接启动,还可以做成工变频切换的。内容的回复:

我想用启动空压机来启动变频器  该如何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