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大哥给看看,弄了半天了都不行 PLC300

楼主(2012-06-06):
我在300硬件组态里面,配置是这样的

CP343-1 Lean 也设置了IP
但是在下载时出现选择目标模块CPU后,总提示
不知道怎么解决了,那个大哥帮忙看看咋回事,谢谢了

楼主:
在添加有些CP343-1时有提示

“设置MAC地址/使用ISO协议” 打上勾就不会提示找不到CPU了,

但有些CP343-1在添加时没有“设置MAC地址/使用ISO协议”这一项,怎么解决?

网友A:
1.先通过MPI下载,

2.按照模块MAC地址,以太网下载试试

网友B:
您想通过以太网模块与PLC做编程?

那么您应该在Step7菜单下的PLC——编辑以太网接点。

然后填入模块MAC地址或者IP地址,如果填入MAC地址,通过browse按钮,你应该能看到在线的模块了。

注意应使用交叉线,否则需要Hub。

Good Luck~

网友C:
   4 楼主的说的不错,很好,学习啦,其实这也有可能是硬件版本不一样的原因吧

楼主:
 4 楼大哥,我通过browse按钮可以找到在线的通讯模块,但是在下载是就会出现找不到CPU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哪配置的不对吧?

楼主:
求那位高手解决下~~~

网友D:
应该是PG/PC接口设置的不对吧

网友E:
MAC地址自动寻址,只要编程电脑与PLC网络连接正确,在选择PLC功能中有自动寻址功能,  其会扫描并随即分配一个IP地址。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路过学习中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PG/PC接口设置的不对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1.先通过MPI下载,2.按照模块MAC地址,以太网下载试试

网友J:
我也正在学习中....可惜还不能提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