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报2340故障代码

楼主(2012-06-06):
电缆 电机都检查了,没问题。空载启动也报!170kw 380v 维修的话大概多少钱

网友A:
查模块,若没问题,大多是驱动板的不好

网友B:
在修工控上报修,就会有维修厂家与你联系,至于维修费用那要看检查测试结果才能确定。

网友C:
具体价格稳厂家,你不知道中国价格受到的潜在因素吗

网友D:
问下厂家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具体价格稳厂家,你不知道中国价格受到的潜在因素吗

楼主:
昨天找ABB售后检查了一遍,要三万多了。感觉好贵

网友F:
一般都是触发板的问题,在广州的话可找我们,15000都不用,广州实控 董工13902272318

网友G(2012-07-14):
百分之九十是IGBT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