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再生负载率 求助

楼主(2012-06-06):
各位大哥 :

           小弟在搞伺服驱动,对再生电阻 的再生负载率搞不明白,有什么特定的公式或方法计算出来的呢?

   望大哥们引导引导!

网友A:
这个不是很清楚啊,帮忙顶下

网友B:
估计下:

制动电阻都有阻值R和功率P的。也能知道驱动器的放电电压U。

然后根据一段时间内(计算额定功率的时间)放电的时间t,就能计算出再生负载率。

大致的公式是 (U/R)^2*t/P

网友C:
每个厂家的电机选型手册都有的

网友D:
建立制动电阻的热模型,会更精确些

楼主:
对:叫我小白关于估计下:制动电阻都有阻值R和功率P的。也能知道驱动器的放电电压U。然后根据一段时间内(计算额定功率的时间)放电的时间t,就能计算出再生负载率。大致的公式是 (U/R)^2*t/P内容的回复:

(U/R)^2*t/P 公式这样的? 照理是U*U/R*t/P

楼主:
对:vesgine关于建立制动电阻的热模型,会更精确些 内容的回复:

还要模型,怎么做模型呢?买来的电阻没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