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PLC之间485做主从

楼主(2012-06-06):
两台PLC之间485做主从,485口是不是直接连接起来,主机用232口通讯?

plc link如何实现呢?求指教~~~~~~~   台达编程软件中 plc link 功能如何用?

主机EH  系列,从机 ES系列

网友A:
看看手册就知道了

楼主:
手册里面那个程序?

网友B:
没哟程序,有具体的连接方法

网友C:
手册一般没具体程序的,有链接方法,可以到官网去看看下载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哟程序,有具体的连接方法

您指的是哪个?101例还是应用手册里面的

网友E:
是啊,485可以直接连。。。。。。?

网友F:
es 不能用plc link

你可以用读写数据指令完成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G:
es 不能用plc link你可以用读写数据指令完成通讯。

es做从,plc link主机应该是需要SA/SX/SX/EH/EH2/SV机种,从站plc可以为DVP-plc全系列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没哟程序,有具体的连接方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是啊,485可以直接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