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的MODBUS问题

楼主(2012-06-06):
我刚接触HITECH HMI,现在做PC与HMI用MODBUS通讯协议通讯,MODBUS我懂,但HITECH HMI里MODBUS具体的功能码与地址是怎样的啊?还有做PC与HMI的通讯还需要PWS吗?这个PWS具体是做什么的啊?

谢谢。

网友A:
这个要看具体说明才知道,因为不过的厂家可能对状态字的定义不一样

楼主:
对:统一关于这个要看具体说明才知道,因为不过的厂家可能对状态字的定义不一样 内容的回复:

HMI就是HITECH的,与HMI通讯的就是一台PC,PC把数据用MODBUS协议传输到HMI上。

网友B:
常用的功能码是有规定,市场上的屏幕的MODBUS协议有些大同小异,但功能码都绝对是一样的,海泰克,威纶,步科,PRO-FACE,都用过它们的MODBUS来通讯

网友B:
网上有个”WEINVIEW Modbus功能码测试.pdf“的文件,可以去搜来看一下,还有一篇”modbus通讯协议 中文版.pdf“。威纶那个协议不大好,1号和2号功能码被自作聪明的简化了,容易造成与别家的屏幕不兼容,步科的新屏幕就修正了那个不算漏洞的漏洞

楼主:
对:建议删除该帖关于常用的功能码是有规定,市场上的屏幕的MODBUS协议有些大同小异,但功能码都绝对是一样的,海泰克,威纶,步科,PRO-FACE,都用过它们的MODBUS来通讯内容的回复:

功能码是一样的,因为这是modbus协议规定的。

我想问一下,比如PC通过modbus协议上传数据给 海泰克HMI,但这些数据要传到具体的地址是什么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dbus功能码测试.pdf“的文件,可以去搜来看一下,还有一篇”modbus通讯协议 中文版.pdf“。威纶那个协议不大好,1号和2号功能码被自作聪明的简化了,容易造成与别家的屏幕不兼容,步科的新屏幕就修正了那个不算漏洞的漏洞

modbus通讯协议 中文版.pdf  这个文档我已经看过了。modbus协议已经基本了解。

我在做的项目是pc用modbus协议采集一些设备上的数据,把数据保存在PC的一个文档内,然后把这些数据用modbus协议传给HITECH的HMI。数据采集已经做好了,现在是不知HITECH HMI内MODBUS的寄存器地址,还有这些地地址与画面是具体怎么建立联系的。

谢谢。

网友D:
PWS就是Hitech触摸屏的型号标识,Hitech的屏用ADP的软件编写界面程序。在ADP软件的‘工作参数中--选PLC种类---选Modicon 984’,就是MODBUS RTU的协议,不用自己编写功能码,对应地址可以看‘帮助--驱动程式’有介绍。

网友B:
地址从1开始,比如30001字单元,前导”3"表示只读,30001的实际地址其实是1,就象威纶的3x单元,40001可读可写字单元,4表示可读可写,位单元从1开始,会有“读取”、“写至”的文字提示。你接收到的数据只需和PC按顺序一一对应就是,不一定要1对1,2对2,顺序不对应就怕你寻址时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