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省电问题

楼主(2012-06-06):
如果两个一模一样的电机都工作在50HZ的工频状态下,一个使用变频器,一个没有,同时转速和扭矩都在电机的额定状态下,那么变频器还能省电吗?能省多少呢?

网友A:
变频器只会变频调速不会变魔术。

如果负载端干的活一样多,那么加个变频器不但不省电,还费电。因为变频器的传递效率不可能100%。

网友B:
变频器剩电环节一般在启动,变速这一块。一般电机直接启动,其启动的电流会非常大,达到其额定电流的5-7倍!

网友C:
  首先你要知道,变频器并不是省电的设备,自身也要消耗功率,变频器主要优点就是能平滑起动负载,减少电网冲击,及调速运行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剩电环节一般在启动,变速这一块。一般电机直接启动,其启动的电流会非常大,达到其额定电流的5-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