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MRON CJ1M PLC和步科MT4500T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2-06-06):
请问各位OMRON CJ1M PLC和步科MT4500T的通讯线该怎么做啊,我试过很多方法都不行,还有就是PLC里的I/O点跟触摸屏里的怎么对应啊?谢谢大家!

网友A:
哪一个CJ1M哪一款???

网友A:
CJ1M的哪一款???

楼主:
是CJ1M CPU13的

网友B:
CJ1M-CPU13没有COM口的,可以通过RJ45网线接口通讯。可以利用modbus

楼主:
对:gdgm0801233关于CJ1M-CPU13没有COM口的,可以通过RJ45网线接口通讯。可以利用modbus 内容的回复:

您好 ,有一个RS232端口的,现在已经搞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