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大批量的数据相加

楼主(2012-06-06):
西门子200PLC    VW200  VW202  VW204  VW206  VW208  VW210  VW212  VW214......50个保存在VW储存区里面的数据相加,怎么实现,那位大哥知道,谢谢赐教。

网友A:
使用指针和FOR/NEXT循环指令编程

楼主:
大哥 能不能说详细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指针和FOR/NEXT循环指令编程

建议使用循环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使用指针和FOR/NEXT循环指令编程建议使用循环处理。

网友D:
建议使用循环处理。

网友E: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0
MOVD   &VB200, VD2000
AENO
MOVW   0, VW1000
Network 2
LDW<=  VW1000, 49
+I     *VD2000, VW500
AENO
+D     2, VD2000
AENO
+I     1, VW1000
这样应该就能实现楼主需求的功能,但是由于没有plc模拟,故不敢保证,如有不对之处,还请指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1 // 网络标题// 网络注释LD     I0.0MOVD   &VB200, VD2000AENOMOVW   0, VW1000Network 2 LDW<=  VW1000, 49+I     *VD2000, VW500AENO+D     2, VD2000AENO+I     1, VW1000这样应该就能实现楼主需求的功能,但是由于没有plc模拟,故不敢保证,如有不对之处,还请指点

言简意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