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一个步进驱动器带两个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2-06-06):
各位高手请教个问题:1、单片机控制板的一个脉冲信号给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可以带2个一样的步进电机吗?让这两个步进电机要实现相同的动作!如果可以的话,说下原因,不可以的话,又是为什么?

2、上个方案不可行的话,那么单片机控制板的一个脉冲信号同时给两个同样的步进驱动器(即相当于并联两个驱动器),这样的一个驱动器带一个电机,能实现相同的动作吗?可以这样接线吗?单片机控制板输出的脉冲信号可以带两个驱动器吗?这样的两个电机每部动作时一样的吗???急急急........

网友A:
前者应该不行,后者肯定能行

网友A:
不过如果有找零位之类的动作后者也不好使,丢步了也不好使,步进电机高速或者负载大了就可能丢步

网友B(2012-09-13):
前者肯定行不通,因为两个电机在制造上是不可能完全一致,那么它的响应时间,实际转速,扭矩等性能都会有细微的差别。后一个方案是可行的。

网友C(2015-04-14):
一个控制器+2个驱动器+2个电机,这样的话低速可以实现,但如果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高,也就是转速要求大的话,控制器脉冲数单台可以满足,两台的话脉冲数上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