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控制板的脉冲信号可以给两个步进驱动器吗?

楼主(2012-06-06):
各位高手请教个问题:1、单片机控制板的一个脉冲信号给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可以带2个一样的步进电机吗?让这两个步进电机要实现相同的动作!如果可以的话,说下原因,不可以的话,又是为什么?

2、上个方案不可行的话,那么单片机控制板的一个脉冲信号同时给两个同样的步进驱动器(即相当于并联两个驱动器),这样的一个驱动器带一个电机,能实现相同的动作吗?可以这样接线吗?单片机控制板输出的脉冲信号可以带两个驱动器吗?这样的两个电机每部动作时一样的吗???急急急........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问过几位师傅,说第二种方案可行!

网友A:
看驱动电流啊,最根本的入手。。。。。。。。。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看驱动电流啊,最根本的入手。。。。。。。。。 内容的回复:

怎么看驱动电流?设备说明书什么的都没有,驱动器和电机也是老牌子了,没有说明书!

网友A:
单片机的驱动电流是已知的,那些步进的实际测量。。。。。。。。。。。。。。

网友B:
两种方案都可行。第一种要保证安全,在电机、驱动器、电源的选择上麻烦一些,省一个驱动器不一定会省钱。

第二个方案要安全一些,只要考虑信号源(单片机)本身的驱动能力够不够带动两个驱动器。如果没有驱动器的说明书,按照一个驱动器需要25mA电流计算是足够保险了(通常15mA就已经有富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种方案都可行。第一种要保证安全,在电机、驱动器、电源的选择上麻烦一些,省一个驱动器不一定会省钱。第二个方案要安全一些,只要考虑信号源(单片机)本身的驱动能力够不够带动两个驱动器。如果没有驱动器的说明书,按照一个驱动器需要25mA电流计算是足够保险了(通常15mA就已经有富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种方案都可行。第一种要保证安全,在电机、驱动器、电源的选择上麻烦一些,省一个驱动器不一定会省钱。第二个方案要安全一些,只要考虑信号源(单片机)本身的驱动能力够不够带动两个驱动器。如果没有驱动器的说明书,按照一个驱动器需要25mA电流计算是足够保险了(通常15mA就已经有富裕了)。

学习了!

网友E:
第一种方案原理上可行,但不可靠,因为两个电机肯定会有不同的机械,电气参数,所以有可能会互相干扰,但我在现实中没有见过实例。第二种方案会可靠些,没有理由,因为我在现实中见过,而且很可靠,它们用的目的是两台电机同步增加力矩,而且是精确定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第一种方案原理上可行,但不可靠,因为两个电机肯定会有不同的机械,电气参数,所以有可能会互相干扰,但我在现实中没有见过实例。
这样用必须是两个同型号的步进电机。而且电机是串联还是并联,会带来不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友E 的回复内容:第一种方案原理上可行,但不可靠,因为两个电机肯定会有不同的机械,电气参数,所以有可能会互相干扰,但我在现实中没有见过实例。这样用必须是两个同型号的步进电机。而且电机是串联还是并联,会带来不同的问题。

首先谢谢老师的讲解,我的这两个控制器和电机都是一样的,即两个相同的驱动器、两个相同的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友E 的回复内容:第一种方案原理上可行,但不可靠,因为两个电机肯定会有不同的机械,电气参数,所以有可能会互相干扰,但我在现实中没有见过实例。这样用必须是两个同型号的步进电机。而且电机是串联还是并联,会带来不同的问题。

电机串联和并联?电机怎么串联?

网友B:
两个或多个电机对应相的线圈并联或串联到驱动器上,比如驱动器上有A+\A-的A相电流输出脚,每电机上也有A+\A-的A相电流接入脚(或接线),并联就是把所有电机的A+都连接到驱动器的A+上,所有电机的A-都连接到驱动器的A-上.串联则是驱动器的A+连接到第一个电机的A+,第一个电机的A-连接到第二个电机的A+,最后一个电机的的A-连接到驱动器的A-上.当然,有的电机本身就不能串联只能并联,比如只有三根线的三相电机或是只有5根线的5相电机.

网友G:
第二种方法要注意了,其实脉冲和方向的输入口都是光耦,也就是一个二极管的负载,要直接并联的话不太好,压降较低的有可能导通更彻底使得另一个点不亮,要并的话必须用电阻隔开,并保证驱动电流的供给。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第二种方法要注意了,其实脉冲和方向的输入口都是光耦,也就是一个二极管的负载,要直接并联的话不太好,压降较低的有可能导通更彻底使得另一个点不亮,

正规的驱动器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在驱动器的接口内,光耦一定串了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