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空压机排气压力与电机转速的公式

楼主(2012-06-06):
谁知道螺杆式空压机排气压力与电机转速的公式 具体公式

网友A:
螺杆式空压机排气压力是变化的,根据用气量的大小,与电机转速没有公式。

网友B:
        这个没有公式吧,你的电机也不能调整转速或是常时间在低速运行呀,这个一般是看你的用气量啦,其实一般螺杆空压机排气控制是靠进气阀门控制,一般电机用变频慢速启动后基本是工频运行,然后进气阀门还调整排气!

网友C:
p=kn。p排气压力,k是不固定变量,n电机转速公式有了不过没啥用。

网友D:
      螺杆泵同齿轮泵、柱塞泵等一样,同属容积泵。

      以容积泵作为气体泵时,出口压力取决于负载的性质。

      如果负载端空气管路是开敞的,则出口压力为零;如果负载端空气管路是全封闭的,则出口压力无穷大。其他情况下出口压力则介于二者之间。

      比较复杂的则是出口背压固定的情况,如出口管路向液体池底固定水深排气的情形。如果池底曝气头的数量相对于主管管径足够大,则出口管的压力近似于曝气头水深背压;否则的话,通常出口风压要比水头背压略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没有公式吧,你的电机也不能调整转速或是常时间在低速运行呀,这个一般是看你的用气量啦,其实一般螺杆空压机排气控制是靠进气阀门控制,一般电机用变频慢速启动后基本是工频运行,然后进气阀门还调整排气!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排气量有进气阀门控制,那加变频器的价值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