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 PLC停机原因探讨与分析

楼主(2012-06-06):
第一次使用S7-1200,就遇见了一些麻烦的问题。

前几天客户电话说连接PLC的触摸屏点击不了,设备无动作,所有设备停机。经过询问,得知,PLC停机。为不耽误客户生产,立马飞抵厂家解决问题。

经观察,现场PLC run/stop指示灯处于黄色状态,其余灯不亮,典型的CPU停机状态。但是原因呢?

连上笔记本,诊断缓冲区 。记录14条信息,全是PLC断电,上电信息。也就是说,CPU停机后,多次进行了断电操作,原有的故障信息已经不复存在。

    分析:程序中已经加入OB80和OB82,且程序不大,循环周期较短,应不会出现故障。

              西门子热线结果是要求诊断缓冲区,无果。答曰很多种可能性。停机原因仍然不详。

    处理:首先连上计算机,软件启动cpu运行,可正常运行。

    检查组态,在cpu的选项里,有启动选项,检测暖启动选项,原有选择位“暖启动——转到断电前状态”。猜测是由这个原因造成——由于某种原因不详意外的情况导致PLC停机,停机后,想暖启动——断电——暖启动(转到断电前状态——转到Stop)。因此,更改该选项为“暖启动——转到Run”。

   由于现场无法模拟这种转入停机的信号,因此也无法测试是否正确。

   正确否?请专家解析。

  也想与专家探讨该问题出现的具体原因。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此外,西门子s7-1200的PID问题也比较多,为何在重新上电后,PID不工作呢?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有人关注了啊……

1200看来大家还没用哈……

是不是大家都在等我用完了,总结经验教训呢?

网友B:
呵呵,是呀呵呵,是呀呵呵,是呀呵呵,是呀

楼主:
目前已经让PLC工作起来了,不过,回来后,客户说还有过停机,重启后可以工作。

现在正在查找原因中。

楼主:
如果用户程序的执行时间超出了指定的最长循环时间,则操作系统会生成错误报警并将 CPU 切换为 STOP 模式。

难道是这个?150ms的设定值我觉得不小了啊!

楼主:
CPU 始终监视扫描周期,并在超出最大扫描周期时间时做出响应。 如果超出组态的最大
扫描周期时间,将生成错误,并按以下两种方法之一对该错误进行处理:
● 如果不存在时间错误中断 OB 80,则 CPU 生成错误并继续执行用户程序
● 如果存在时间错误中断 OB 80,则 CPU 将执行 OB 80
RE_TRIGR 指令(重新触发循环时间监视)可用于复位记录循环时间的定时器。 然而,
该指令只有在程序循环 OB 中执行时才起作用;在 OB 80 中执行时,RE_TRIGR 指令将
被忽略。如果在同一程序循环中两次超出最大扫描周期时间,且两次之间未执行
PLC 概念
3.1 用户程序的执行
S7-1200 可编程控制器
系统手册, 11/2009, A5E02486685-02 51
RE_TRIGR 指令,则 CPU 将立即切换到 STOP 模式。 如果反复执行 RE_TRIGR 指令,
可能会导致死循环或扫描时间非常长

楼主:
RE_TRIGR 指令在程序控制栏里找。

网友C(2016-10-18):
我也正在学习S7-1200,问题也比较多,真麻烦

网友D(2016-12-12):
我们公司的设备一直用的是西门子1200,没什么问题啊,个人觉得比300好用

网友E:
1200PLC我遇到好几次这个问题 要在系统设置里设定启动模式

网友F(2022-01-02):
引用 楼主:
CPU 始终监视扫描周期,并在超出最大扫描周期时间时做出响应。 如果超出组态的最大扫描周期时间,将生成错误,并按以下两种方法之一对该错误进行处理:● 如果不存在时间错误中断 OB 80,则 CPU 生成错误并继续执行用户程序● 如果存在时间错误中断 OB 80,则 CPU 将执行 OB 80RE_TRIGR 指令(重新触发循环时间监视)可用于复位记录循环时间的定时器。 然而,该指令只有在程序循环 OB 中执行时才起作用;在 OB 80 中执行时,RE_TRIGR 指令将被忽略。如果在同一程序循环中两次超出最大扫描周期时间,且两次之间未执行PLC 概念3.1 用户程序的执行S7-1200 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手册, 11/2009, A5E02486685-02 51RE_TRIGR 指令,则 CPU 将立即切换到 STOP 模式。 如果反复执行 RE_TRIGR 指令,可能会导致死循环或扫描时间非常长

您好:故障现象和处理方式相同,暖启动运行,现在您那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