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XG5000里面怎么输入变址寻址?
XP Vista

楼主(2012-06-06):
在三菱中的 MOV D100V0   D110,如何在XG5000中输入??谢谢!

网友A:
MOV D100【Z000】 D110

V0该成Z0就OK了

网友A:
MOV D100【Z0】 D110

网友B:
非常遗憾的告诉各位。XG5000中的XGB系列PLC不支持寻址变址功能。只有功能最强大的才支持。本人估计就那XGK的支持!!无奈!

网友A:
楼主你再试下,完全可以支持的!有问题

网友B:
在此非常感谢楼上兄台,搞定了!!看来LS那技术支持也不知道此功能啊!!!

网友C:
LS的软件实际上使用的是安川的软件。

网友B:
是吗??不知道和安川的那些软件是一样??就这个PLC软件吗??

网友D:
爱学习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