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的多点传送--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2-06-06):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FMOV指令 形式是fmov S D N 是将S开始的N个数传送到D开始的N个单元里,但是如果我想传送的数的个数是个未知的说的时候该怎么做啊,如果传送输的个数存到d100里程序应该怎么做,求高人指点

网友A:
N用D代替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用D代替啊。。。。。
对啊

楼主:
对:千愚书生关于
N用D代替啊。。。。。
内容的回复:
A1SJH 系列的PLC用GX developer 编程的N的可输入类型只能是十进制或十六进制常数,不能换成D的啊,用Q系列就可以,有没有其他指令可以代替啊

网友C:
没看明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
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