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PLC控制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2-06-06):
我看伺服信号线一共有8根,红绿黄橙分别代表脉冲+、脉冲—、方向+、方向—然后棕色代表24V,蓝色代表COM,紫色代表报警输出,灰色代表报警清除。请问怎么用这8根线实现控制的,而且脉冲+方向模式和CW/CCW模式分别怎么接线的,还有伺服的各种信号是怎么反馈给PLC的,求好人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A:
在PLC系统的通讯接口(RS232、RS485或以太网口等)+个GPRS模块的无线传输设备,可随时随地利用运营商网络升级和更改等多种方式的针对系统操作。可通过远程传输数据同时对多个分布点同时操作。

网友B:
很简单1.用一个I/O输出点给伺服使能,

2.你的PLC必须有脉冲输出口,一般脉冲输出有Y0,Y1。一个是脉冲数,一个是方向,接到红黄两个线上。没有的话只能用内部速度或位置命令了,

3.反馈和开关量输入输出接法一样,

你的问题太大了,详细写很麻烦啊,你看看说明书很简单。什么牌子的伺服啊

楼主:
对:去北极看企鹅--王者之师关于很简单1.用一个I/O输出点给伺服使能,2.你的PLC必须有脉冲输出口,一般脉冲输出有Y0,Y1。一个是脉冲数,一个是方向,接到红黄两个线上。没有的话只能用内部速度或位置命令了,3.反馈和开关量输入输出接法一样,你的问题太大了,详细写很麻烦啊,你看看说明书很简单。什么牌子的伺服啊内容的回复:

松下的伺服,接红黄那脉冲—跟方向—是什么意思。伺服使能又是哪根线啊,还有脉冲+方向跟CW/CCW控制的接线有区别吗?

网友C:
36ALM- 白线 报警-

29SRV-ON 绿线 Y7

37ALM+ 黑线 报警+

1 OPC1 红线 +24V

2 OPC2 红线 +24V

7 COM+ 红线 +24V

4 PULS2 黄线 Y0

6 SIGN2 蓝线 Y1

■。不已误喜,不已嫉悲’

网友:
伺服使能 29针脚

CW脉冲(指令脉冲)针脚8

CCW(指令方向)针脚9

COM-  针脚41

PULS2    针脚4  接Y0

SISGN2   针脚6  接Y1

伺服报警  针脚 37 输入

OPC1    1针脚

OPC2    2针脚

COM+   7针脚

伺服报警  36针脚

蓝色短接接24- 红的短接接 24+ 。。。电机线 编码器线都接好。。。剩下的就是PLC设置跟程序问题了。。选项系统寄存器控制     - -  你说的乱七八糟的、、、什么脉冲+ —  方向  + —     我确定你没看说明。。。正内部的。。。跟7针脚短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