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触摸屏远程控制电机

楼主(2012-06-06):
(1) 西门子(STEP7)的电脑一台
1. 若干根操作条件
(2) 带有西门子现场总线及以太网控制器的实训台
(3) 配RJ45网线,PROFIBUS通讯电缆,控制电路配线
(4) 90W三相异步电机一台
(5) 装有导线
(6) 配万用表

2. 操作内容
1)工控触摸屏与S7-300 DP通讯控制编程
通过触摸屏界面编程,在界面上绘制正转(或反转),停止,点动三个按钮;绘制速度设定文本框,要求通过数字键盘输入给定频率(0~50HZ);绘制频率监视以及故障监视文本框,实现实时频率和变频器故障监视。(如图)

工控触摸屏同PLC连接是通过MPI电缆,最终由一台CPU314通过DP接口连接M440变频器,实现速度给定,启动,停止等功能,实时监控电机输出频率以及一些实时参数。
具体要求:
用S7-300可编程控制器通过DP通讯控制电机运转,变速,停止,频率显示,显示界面为工控触摸屏。
2)变频器设置要求:
 配置硬件,将M440作为DP从站,读取M440启动停止故障状态及频率到PLC,并且以数字表的形式在工控触摸屏上显示
 通过触摸按键启动停止电机,速度给定通过触摸屏键盘输入。

输入输出端口配置

1.       操作要求

1)根据要求进行组态和触摸屏编程。

l         设置从站地址分别为:

ET200M:1

VIPA1:5

VIPA2:6

MICROMASTER:3

4)在触摸屏上编制监控画面

5)用西门子编程软件进行程序输入

6)在考核箱上接线,运行程序进行调试,根据给定的设备仪表,在规定时间完成接线,调试,测量工作,达到考试规定要求。

7)按照完成工作是否达到了全部或者部分的要求,由考评员按标准进行评分,不得延时。

网友A:
  出题目啦,很有难度,不会,期待高手给你满意的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