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200系列用EM253模块的子程序如何调用

楼主(2012-06-06):
S7--200系列。接EM253模块,程序里不知道如何配置子程序。用EM253面板可以动作,但是程序里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使用向导编程就可以了 生成子程序 再调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向导编程就可以了 生成子程序 再调用

网友C(2012-07-26):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向导编程就可以了 生成子程序 再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