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基本原理

楼主(2012-06-06):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种类虽然很多,但其基本原理大致相同,一般都是以线路上出现的非正常不平衡电流为动作信号的。现以直接式中的衔铁开断式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为例来说明其基本原理,下图是开关的线路图,图左侧的零序电流互感器是检测信号用的,正常时,通过互感器的三相电源导线中的电流在铁芯中产生的磁场互相抵消,互感器副边H中不产生感应电势,也没有电流,图右侧的极化电磁铁T的吸力克服反作用弹簧的拉力,使衔铁保持在闭合位置,线路开关不动作。当设备漏电时,在通过互感器的三相电源导线中出现零序电流(三相电流不平衡时的欠量和),互感器副边产生感应电动势,极化电磁铁线圈中有电流流过,并产生交变磁通,这个磁通与永久磁铁的磁通叠加,食加的结果是使电磁铁去磁,从而使其对衔铁的吸力减小,于是衔铁被弹簧的反作用力拉开,脱扣机构 TK动作,并通过开关装置断开电源。

      装有零序电流互感器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可用于中性点接地系统,也可用于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在三相四线制系统中,如果设备同时采用了保护接零,则零线不应作为互感器的原边,以便使互感器能反映漏电引起的零序电流。但是如果开关用于小容量电流线路,则由于线路上可能有不平衡的单相负荷,零线应该与三条相线一起作为互感器的原边,否则只要负荷不平衡,漏电开关就会动作。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一般应安装在分支回路上。几台设备利用共同接地线接地时,为了防止发生波及事故,接有这些设备的各分支回路都需分别安装漏电开关。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在使用前应利用保护器上的试验按钮检验开关的动作是否正常。使用中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动作后,电工要及时查明动作原因。在故障没有排除前不得再次投人动作。故障排除后,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再次投入运行前仍需利用试验按钮再次进行检验。

网友A:
1、如图,三相电流不平衡,或者缺相,也不会跳闸,发生绕组短路也不会跳闸;

2、只有绕组、线路等漏电时,才会跳闸!

3、跳闸的电流,不是零序不平衡电流,是漏电流,是漏电剩余支路电流!

网友A:
1、如图接线,从电机三相绕组的星点一根中线与系统零线N连接在一起;

2、这个时候,才检测的是零序电流,或者是不平衡电流;

3、这时,三相不平衡,或者缺相,检测的剩余支路电流才是零序电路的电流!

网友A:
1、楼主的内容,有很多书上也是这样说的,是错误的,大家要明白这一点,不要认为是书上的就是正确的;

2、这些内容是编书者互相抄袭的结果!

3、你可以做个试验,验证我的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B:
向刘老师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向刘老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