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例较有难度的硬件电路设计及电路解析

楼主(2012-06-06):
               二例较有难度的硬件电路设计及电路解析

     本文二例的硬件设计,都是近期在网上看到的求助帖,按其设计要求的确有些难度,但对电路设计者来说也是锻炼设计思维和能力的好机会。经过几天思考,设计出这二例的硬件电路,先贴出来供大家参考。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于指正,本人深表感谢!

一、求助帖:用一个按钮【常开】控制是个灯,想了一天也没用继电线路画出,请高手帮忙。

要求;按第一次  第一个灯亮               按第二次  第二个灯亮【第一个灭】   按第三次  第三个灯亮【第二个灭】  依此类推     第九次  第九个亮【第八个灭】            第十次全亮   第十一次全灭    再按循环到第一次

    用继电器设计这样的电路图,确实有点难度,现将用继电器设计的电图贴出来,供大家分

                   图一、一按钮控制9灯的电路原理图

                      图二:九灯亮灭状态图

      电路原理:

     1、继电器得电吸合时,其常闭触点的断开从时间上要快于其常开触点的闭合,为消除触点动作时出现的増态现象以确保动作正确无误,本电路选用了J aJ bJ c 3个继电器,用按钮控制J a吸合,用J a触点控制J b的吸合,再用J b触点控制J c的吸合。这样当按下按钮,J a先得电吸合,其敞开触点闭合使J b得电吸合,J b敞开触点闭合使J c 得电吸合。当抬起按钮时,J a先失电断开,其敞开触点断开使J b失电断开,J b敞开触点断开使J c 失电断开。

     2、分析电路的动作原理:

    1次按下按钮K1Ja得电吸合,其常开触点闭合时,J C的常闭触点仍处于闭合状态故J b的常开触点闭合,使J cJ1同时得电吸合,由于J c的常闭触点断开快于J1常开触点的闭合,故只能使J1自锁导通,而不能J2得电。此时状态为:只有J1导通,J2J11接为断电状态,由图二可知,灯1亮。

2次按下按钮K1Ja得电吸合,其常开触点闭合时,J C的常闭触点仍处于闭合状态故J b的常开触点闭合,使J cJ2同时得电吸合,由于J c的常闭触点断开快于J2常开触点的闭合,故只能使J2自锁导通,而不能J3得电。此时状态为:只有J1J2导通,J3J11接为断电状态,由图二可知,灯1灭而灯2亮。…… 以此类推,当第9次按下K18灭而灯9亮。

    当第10次按下K1J10得电吸合且自锁,此时J1J10接得电导通,由图二可知,灯1~灯9皆亮。

    当第11次按下K1J11得电吸合且自锁,考虑J11的常闭点断开要前于常开触点闭合,在J11常闭触点处并接一电容C,来确保J11吸合自锁后,J11常闭触点的断开使 J1J10皆失电而断开。由图二可知,灯1~灯9皆灭。当抬起按钮K1J11失电断开,电路又回到初始状态,当再按下K1,将重复上述动作:即从第1次按钮动作开始(灯1亮)……。

     二、求助帖:按下图要求设计一控制电路

      下图即为  本题目的设计电路图,

                  图三、运料小车控制电路

1、  元件及功能:

D0:正程运行电机      D1:逆程运行电机    DCF:电磁阀    K0:自动/手动转换开关

K1:自动下启动按钮    K2:停止按钮        K3:手动下逆程启动按钮

K4:手动下逆程运行电机   K5:手动下电磁阀控制按钮(自锁式按下为闭合)   K6:暂停按钮(自锁式按下为断开)    STA:逆程终点限位开关      STB:正程终点限位开关

Z0:正程交流接触器    Z1:逆程交流接触器    J0J4J5J6:中间继电器    J1:定时器,定时时间=2    J2:定时器,定时时间=20   J3:定时器,定时时间=1小时   QK1:自动开关,控制主回路    QK2:自动开关,控制控制回路

QK3QK4:自动开关,控制电机,其过流保护作用。

    2、手动下控制:将自动/手动转换开关K0置手动位,按K3,可使J6得电自锁,J6触点闭合使Z1得电吸合,使D1电机逆程运行,按K2按钮,J6失电断开->Z1失电断开->电机D1停车。按K4,可使J5得电自锁,J5触点闭合使Z0得电吸合,使D0电机逆程运行。按K2按钮,J5失电断开->Z0失电断开->电机D0停车。按下K5按钮,J4得电吸和,J4的触点使电磁阀DCF通电,阀门打开,进行注料。抬起K5J4失电断开,使电磁阀断电,阀门关闭。

    3自动下控制:将自动/手动转换开关K0置自动位,按K1按钮,J6得电自锁,J6触点闭合使Z1得电吸合,使D1电机逆程运行,当小车运行到A处且碰到STA限位开关,J6失电断开->Z1失电断->使D1失电停。而J5得电自锁->Z0得电吸合>使D0得电正向运行。J5触点闭合使J0得电且自锁,定时器J2得电开始延时。当小车运行到B处且碰到STB限位开关,J5断电>Z0断电>使D0停,同时使J4J1得电,J4吸合其触点使电磁阀DCF得电,阀门打开开始注料。J1得电开始延时,延时2分钟,J1动作,其常闭触点断开,使J4失电断开,又使DCF断电,阀门关闭。J1常开触点闭合,使J6得电自锁>Z1得电>D1得电启动,向逆程运行,STB开关回原位,使J1失电断开。当小车运行到A处且碰到STA限位开关,J6断电>Z1断电>使D1失电停,而J5得电自锁,使D0得电正向运行……如此重复上述动作,当J2延时时间=20分时,J2动作,其常闭触点断开,使J5J6Z0Z1J1J4皆失电断开。而J2常开触点闭合,使J3定时器得电开始延时,延时1小时,J3动作,为防止J3的常闭触点断开快于常开触点的闭合,在J3的常闭触点上并接一电容C1,以确保J3的常开触点可靠的闭合后,J3的常闭触点的断开才使J0J2J3失电断开。此时的J3的常开触点的闭合,使J6得电自锁>D1逆程启动开始第二回的小车往返送料。

    4、暂停:K6为暂停按钮(自锁式),K6的触点选用常闭触点,它与J5J6常开触点串联,未按K6按钮时,K6触点为闭合,故J5触点闭合时,使Z0得电吸和,D0通电正向运行,当J5触点断开时,使Z0失电断开,D0停。J6触点闭合时,使Z1得电吸和,D1通电逆向运行,当J6触点断开时,使Z1失电断开,D1停。在D0(或D1)运行中,只要按下K6,其常闭触点断开,使Z0Z1)失电断开,D0(或D1)立即停止。当抬起K6按钮,K6触点闭合,使Z0Z1)得电吸合,D0(或D1)立即启动,即保持停车前的运行方向继续运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错啊,顶起来

网友C:
不错啊,顶起来,让更多兄弟看到。。。。。。。。。。

网友D:
高手    向楼主同志学习

网友E:
第二例为什么不用PLC来实现,PLC无线通讯很好实现的啊。

楼主:
     回7楼:原求助帖找不到了,记得他要求用硬件电路设计。第一例也是这样要求,当然这二例如用PLC编程就显得容易多了。

网友F:
这样的设计真的很让人费脑筋,不过还是楼主厉害,在这方面真的是我们的楷模啊。。

网友G:
      搞学问,不要进入到“钻牛角尖”的死胡同。

      即便进行逻辑思维的学习,这样的逻辑思维锻炼适当深度地做做没毛病,但如此这般地死抠,还不如将精力放到更高层次、更广领域更好些。

      就像西方人,人家到市场买菜永远算不过中国人,甚至中国菜市场里那些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妇女,但人家却能创造出微积分、相对论。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就与人家平时很少从事这方面的“雕虫小技”有关。

      而上述的这两个所谓的“难题”在PLC面前,简直根本就构不成什么“问题”,而西方人当年也恰恰是在面对上述这些难题时,才搞出了PLC来应对,进而将此类问题从根本上轻松解决的。

      而LZ贡献给大家的这类问题所反映出的思维,则正是中国当下的教育体制的产物,而中国眼下的教育体制与其说有点“功劳”,大不了可被视为较为成功的“匠人教育”,对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有一定好处,但对受教育者思想的禁锢,“功劳”则更是“大大”地!

网友H:
不要引用老式的事例,要创新啊.

网友I:
wyb2866255---王者之师 中十个灯设计电路图的疑问

1.按第一次按钮时,我个人觉得J2有可能得电,但我个人没有实践一下,还不确定。

2.按第二次按钮时,J1,J2均得电,第二个图中,电源通过两个J10的常闭触点,J2的常开触点,J1的常开触点继续使灯1构成闭合回路得电而亮,故灯1没有灭。其余灯亦此。

楼主:
回13楼:谢谢你的参与,先回答你的2点疑问:

    1、  1次按下按钮K1Ja得电吸合,其常开触点闭合时,J C 的常闭触点仍处于闭合状态,故当J b 的常开触点闭合时,使J cJ1同时得电吸合,由于是同型号的继电器,可以把它俩看成一个继电器。J c 的常闭触点先断开,而J1常开触点后闭合,故只能使J1自锁导通,而不能J2得电。

   2、第二个问题,你提的很对,由于疏忽图中少画个J10常开触点。现已修改。下图即为按第二次按钮时J1,J2的状态图:

楼主:
      回11、12楼:知识需不断积累,要有坚固的基础,才能不断的提高。任何高精尖的科学都是在基础理论上发展而来的。就象小学生念书要从1+1=2学起,不能因1+1=2太简单而不去学它,直接学习高等数学。

     对于一个电路设计者,特别是初学者,没有坚固的硬件设计基础,直接去搞“高精尖”,是不行的,如同一座高楼没有坚固的基础一样。这是本人40多年的工作经验与体会。

网友I:
楼主的设计思想使我本人受益匪浅,以后得向楼主多加学习。

网友J:
就象小学生念书要从1+1=2学起,不能因1+1=2太简单而不去学它,直接学习高等数学。

致谢

网友G:
回15楼:不能因为1+1=2重要,你都大学毕业了还整天沉迷于1+1=2。

       就以这两个例子来说,如果第一个例子不是10盏灯,而是1000盏,请问你怎样设计继电器逻辑电路?如果第二个例子不是一种料,而是8种料且需要分别投加,且投加时间、搅拌时间、停留时间要随时调整,请问该怎样设计?

      注重基本功,这绝对没错,但你还应当想想,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问的就是这种“注重基本功”的中国教育,它为什么就出不来大师!而您,则正是在这种“重视基本功”的体制下浸润了四十年,受益了四十年之人!

网友K:
这样做太麻烦了,线路太多了,继电器用的也比较多,维修也麻烦。还不如把这些线省下买个PLC呢。用线少,维修方便,电路清楚。

网友L:
不是钱的问题,硬件电路不懂,维修就困难了。

网友L:
我遇到一老师傅,PLC指示灯不亮查了半天,说PLC坏了。要换PLC !

网友J:
第一次按K1松开后,J2会不会通过J11常闭,J2下面的    J1常开【此时已闭合】,JC常闭,J1的自锁常开【此时已闭合】而成回路。

楼主:
回24楼:第一次按K1松开后,使Ja失电,使Ja常开触点先断开,Ja常开触点的断开才会使Jb失电,Jb常开触点断开才会使Jc失电断开。就是说当Ja的常开触点时断开时,Jc仍处于导通,即Jc常闭触点仍处于断开状态,故不会形成回路的。

网友M:
太厉害了,累死也设计不出来的。

网友J: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回24楼:第一次按K1松开后,使Ja失电,使Ja常开触点先断开,Ja常开触点的断开才会使Jb失电,Jb常开触点断开才会使Jc失电断开。就是说当Ja的常开触点时断开时,Jc仍处于导通,即Jc常闭触点仍处于断开状态,故不会形成回路的。 内容的回复:

第一次按K1松开后,此时JA   JB   JC全部失电,且J1自锁

那么J2会不会通过J11常闭,J2下面的    J1常开【此时已闭合】,JC常闭,J1的自锁常开【此时已闭合】而成回路

想不明白,请帮忙解答   谢谢

楼主:
回27楼:你提的问题与24楼题的一样,我已在25楼回答了:第一次按K1松开后,使Ja失电,使Ja常开触点先断开,Ja常开触点的断开才会使Jb失电,Jb常开触点断开才会使Jc失电断开。就是说当Ja的常开触点时断开时刻,Jc仍处于导通,即Jc常闭触点仍处于断开状态,故虽然J1触点闭合,也不会形成回路的。

网友N:
<此处内容被屏蔽>,一个个的

太简单,在成本的几乎相同的情况下. 我有更容易的.

网友J: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回27楼:你提的问题与24楼题的一样,我已在25楼回答了:第一次按K1松开后,使Ja失电,使Ja常开触点先断开,Ja常开触点的断开才会使Jb失电,Jb常开触点断开才会使Jc失电断开。就是说当Ja的常开触点时断开时刻,Jc仍处于导通,即Jc常闭触点仍处于断开状态,故虽然J1触点闭合,也不会形成回路的。 内容的回复:

麻烦再次帮忙解答,想不通的是当K1松开后,JA   JB  JC全先后部失电,   此时JC常闭不就复位了【又变成常闭了】,    J2不就通过J1常开构成回路     而此时J1是通电的

楼主:
当第一次按K1松开后,JA   JB  JC的触点动作时序图见下图:

       即JA   JB  JC\ 3个触点相与(即串联)的结果始终=0,在与J1触点串联,才是使J2导通的条件,虽然J1触点闭合,但JA   JB  JC\ 3个触点串联是断开状态,故不会使J2 得电吸合。

网友O:
引用 网友G:
搞学问,不要进入到“钻牛角尖”的死胡同。      即便进行逻辑思维的学习,这样的逻辑思维锻炼适当深度地做做没毛病,但如此这般地死抠,还不如将精力放到更高层次、更广领域更好些。      就像西方人,人家到市场买菜永远算不过中国人,甚至中国菜市场里那些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妇女,但人家却能创造出微积分、相对论。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就与人家平时很少从事这方面的“雕虫小技”有关。      而上述的这两个所谓的“难题”在PLC面前,简直根本就构不成什么“问题”,而西方人当年也恰恰是在面对上述这些难题时,才搞出了PLC来应对,进而将此类问题从根本上轻松解决的。      而LZ贡献给大家的这类问题所反映出的思维,则正是中国当下的教育体制的产物,而中国眼下的教育体制与其说有点“功劳”,大不了可被视为较为成功的“匠人教育”,对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有一定好处,但对受教育者思想的禁锢,“功劳”则更是“大大”地!

非常的赞成!一个PLC顺序程序就能搞定的东西没必要费这么大的劲!

网友P:
引用 网友Q:
好好学习啊!顶起来收藏

网友R:
好东西,虽然看不太明白

网友S:
引用 网友T:
网友G 的回复内容:       搞学问,不要进入到“钻牛角尖”的死胡同。      即便进行逻辑思维的学习,这样的逻辑思维锻炼适当深度地做做没毛病,但如此这般地死抠,还不如将精力放到更高层次、更广领域更好些。      就像西方人,人家到市场买菜永远算不过中国人,甚至中国菜市场里那些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妇女,但人家却能创造出微积分、相对论。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就与人家平时很少从事这方面的“雕虫小技”有关。      而上述的这两个所谓的“难题”在PLC面前,简直根本就构不成什么“问题”,而西方人当年也恰恰是在面对上述这些难题时,才搞出了PLC来应对,进而将此类问题从根本上轻松解决的。      而LZ贡献给大家的这类问题所反映出的思维,则正是中国当下的教育体制的产物,而中国眼下的教育体制与其说有点“功劳”,大不了可被视为较为成功的“匠人教育”,对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有一定好处,但对受教育者思想的禁锢,“功劳”则更是“大大”地! 非常的赞成!一个PLC顺序程序就能搞定的东西没必要费这么大的劲!

我也赞成这样的说法,上面的图根本实现不了,

网友U:
先收藏起来再说,看上去有点复杂。

楼主:
      作为一个设计者,不是选用的东西越先进越好,应考虑工程价值比。如对待一个简单设计,用几个继电器或几只晶体管能完成的(造价几元或几十元钱),而不用,非要用价值几百至几千元的PLC来实现,合适吗?就以第一例来说,用户只要求用一个按钮控制10个灯泡,用11个小型继电器就能完成,总造价不过30几元钱,而用输出点10个以上的PLC设计来完成,其造价1000~2000多元,还得编程(能不收取费用吗)。如你是用户,你选用哪种方案?

网友G:
      回楼上的,如果我是用户,我仍然采用PLC、而非用你这1个按钮和十一个继电器的设计方案,尽管前者的造价比后者贵上几十倍。

      为什么?

      第一,我只需用一台十二个继电器触点的PLC,可能就在需要的时候不仅可带1只按钮,甚至可以增加到8只、甚至更多,或者是必要条件下,我给它配上一台8位编码器。

      第二,不用说8位的开关或编码器能让这10只灯泡更干出怎样精彩的“活”,即便只是一只按钮,只要在这只按钮和10只灯泡之间放上一台PLC,我甚至可以编段程序,让操作者在固定的时间段内(具体多少可程序设定)按出不同的次数,便可让灯泡闪烁出不同的节律、花样出来。

      而这些,即便把人累死,也是通过硬件电路无法实现的。

      总而言之一句话:采用PLC的方案尽管造价比硬件电路方案贵几十倍,但其性价比却一点都不低。你说如果你是用户,你选择哪一个?

网友G:
      再者说了,你的这1只按钮、11只继电器、10个灯泡通过电线连接上之后就那么在空中浪荡着?你不给它配个小箱子?你不为它配线?你不配上个开关电源?你不为这个箱子配上接线管?箱子内的安装、面板上的打孔,你不需要人工?

      这一圈折腾下来,你的这个“控制电路”的造价不得1000块?

      而如果选用PLC的方案,也同样需要配这个箱子,但造价无非就是2000块而已。请问,一个性能是“死”的,造价1000,而另一个却是“活”的,造价2000,都不用说作为一个成熟的用户,即便是一个一点常识没有、但却不吝钱,就打算鼓捣个玩意给学电路的孩子来“玩”的家长,你感觉他能选哪个?

楼主:
39楼:请你不要生拉硬扯,什么样的小箱、开关电源、打孔布线。。需1000多元,再说用得着开关电源吗?一只220V交流继电器只需3元钱,而且体积很小,用10×10cm一块板就可布下11个继电器,在板下布线。放在一个小箱里,能需多小钱。你用PLC去做,不也得用一个小箱,也得布线吗?按设计要求去做这是设计者的本分,不要画蛇添足。

     本人从60年代后期就从事电气设计,继电器电路,晶体管电路,集成块电路,单片机、PLC都搞过。从事PLC编程就已经28年了,怎样搞设计我懂。就此结束吧。

网友V:
引用 网友L:
我遇到一老师傅,PLC指示灯不亮查了半天,说PLC坏了。要换PLC !

那么后来呢?

网友W:
这个两个逻辑应该不难的逻辑控制。

网友G: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39楼:请你不要生拉硬扯,什么样的小箱、开关电源...内容的回复:

      从您从事此份工作的时间来看,不妨称您为“者之”老先生吧。

者之老:

      虽然我是从80年代开始搞这份工作的,但我却鼓捣过电子管的示波器、扫频仪、雷达,再后来便是接触当时引进国外最先进控制技术的大型市政项目,直至眼下刚刚完成的、专业图纸总量达到185张/份的国内首条共同沟工程的设计工作。

      也许切入点不同,我从不搞那种在一个10*10厘米上的小线路板上做文章的举动。

      为什么我做一个与您的“功能”相同的一样东西,价格会达到1000块?

      因为我要考虑制作一样东西的可靠性、可维护性,以及耐腐蚀、抗雷击等方面的问题,我只要给用户拿出来一样东西,它就必须是板板整整、结结实实,外观漂亮性能可靠的。

     不说别的,三块钱的继电器,我把它放到用户的产品中,在我看来那简直就像在骂人一样。我选继电器,一般都是选德国图尔克的,防潮、防震、抗腐蚀、运行与否前面的指示灯指示的一清二楚,人家说动作能达到十万次,就只比这个数多不比这个数少。

      如果现场条件复杂,场地潮湿,我是一定要选用24伏直流电的,一来这样对工人的人身安全有利,二来干扰少。如果这个箱子要放到现场去,我在里面甚至要放上个防雷模块。

      这就是做工程的人的“坏毛病”——先考虑安全性及可靠性,然后才是经济性。

     我见过那些土鳖拉瞎,拿一两个龌龊、丑陋的“家什”便到我的办公室里跟我比划什么“高性能”的,每当这时,我总是告诉他,你先把它捯饬个“型”出来,然后再跟我谈论性能。

     当然,您可能不一样,或许您能在一个10*10厘米的小天地里真能做出个大文章来,您不妨亮亮您的绝活,让广大网友们,当然也包括我,都开开眼界,哈哈!

     有冒犯前辈您之处,望您海涵!

楼主:
对楼上的答复:

      1、本文在一开始就写到:本文的这二个设计是从网上看到的求助帖,按其要求设计画出的2个电路。第一帖原文为

“一、求助帖:用一个按钮【常开】控制10个灯,想了一天也没用继电线路画出,请高手帮忙。。。”就是说求助者只要求用继电器来设计这个电路,而不是用什么器件都行。我是按求助者的要求画出的继电气控制电路,一方面帮助了求助者的这个忙,另一方面也是对己的设计思路也是一种锻炼。根本不存在想推广或想做出来的意思。就求助者本人也不见得非要搞出不可,只是一种想法而已。这帮人解难有何不对?

    2、你说:“我从不搞那种在一个10*10厘米上的小线路板上做文章的举动。”这是你的问题的,不见得其他人都像你一样,专搞大精尖的项目。再说搞仪表、手机等其线路板都不大,难道这些都没有科技含量吗?

    3、你说:“或许您能在一个10*10厘米的小天地里真能做出个大文章来,您不妨亮亮您的绝活。。”可以告诉你,做一块10×10的印刷电路板,插上继电器,用焊锡焊就可。没有什么大文章可做,也没有什么绝活。

   4、绝活没有,不过搞过一些不入流的小线路,拿出来2个让你见笑:

      这2个电路产品都是10年前为用户要求设计的,我们的产品是自动化探伤设备,用于各大钢厂,都是用S7-300控制,用工控机进行数据处理、显示及动画。。。,但一些个体小企业,由于资金、环境、操作人员素质等原因,他们不要工控机,要求在操作台上设有几组数字显示器来时时显示数据,并能根据现场要求随时设置或改变几组参数,下班后能将生产记录打印出来,PLC能完成这样功能的模块没有,为了使合同不泡汤,只得答应,自行设计这2种组件。到目前为止,使用这样组件搞出的设备已有几十台套。上图为键盘组件只用PLC的2个输入口,下图为4路显示与打印组建,占用PLC的5个输出口1个数入口。为了防干扰,没用单片机,全用集成块设计的。你是专搞高精尖的能人,这个对你一定不在话下,请你画出电路原理图且说明原理,编出PLC的梯形图,让大家好好学学。

网友X:
远水幽蓝这就是是你的不对啦!楼主是为帮助入行不久的同行提高技术,出了大力,理当支持!远水幽蓝,可能你的技术水准比较高,但是你也不要自持狂妄!继电器逻辑控制是PLC的祖先,这一点你应当明白!如果连这点常识都没有的话,说明你学的也不怎么样!学PLC前先学会继电器逻辑控制,再学PLC会少走很多弯路的!还有你根本对中国的机电市场一无所知,PLC是好东西,但是对于简单机电设备来讲,就有点"绣花枕头"的嫌疑了,花较少区区几百元钱用继电器逻辑控制就能解决的事没必要花1000多买个PLC,再花1000多去编个程!用户在设备的使用过程中有点小故障还要花大价钱去请懂PLC的人来修理,我就遇到过多个客户,要求把PLC控制器改为继电器逻辑控制的事,难道是这些个老板们傻吗?他们是随时随地都在算经济账的,降低维修成本,缩短维修时间,提高设备运行时间,就是创造经济效益!存在的事物就有它存在的理由,继电器逻辑控制从发明到现在,也就1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没有被淘汰,反而运用更广泛,就是你吹捧的PLC在实际应用时不也没理开最简单的继电器逻辑控制吗!你的技术水准可能很高,可你不一定能解决大多数厂矿企业的设备维修与改造,因为你就不懂市场,不懂国情,不知道中国机电维修工人的艰辛,更不知到老板们购买设备时的心态!还是那句话:贵的不一定就是好的,适用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G:       搞学问,不要进入到“钻牛角尖”的死胡同。      即便进行逻辑思维的学习,这样的逻辑思维锻炼适当深度地做做没毛病,但如此这般地死抠,还不如将精力放到更高层次、更广领域更好些。      就像西方人,人家到市场买菜永远算不过中国人,甚至中国菜市场里那些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妇女,但人家却能创造出微积分、相对论。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就与人家平时很少从事这方面的“雕虫小技”有关。      而上述的这两个所谓的“难题”在PLC面前,简直根本就构不成什么“问题”,而西方人当年也恰恰是在面对上述这些难题时,才搞出了PLC来应对,进而将此类问题从根本上轻松解决的。      而LZ贡献给大家的这类问题所反映出的思维,则正是中国当下的教育体制的产物,而中国眼下的教育体制与其说有点“功劳”,大不了可被视为较为成功的“匠人教育”,对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有一定好处,但对受教育者思想的禁锢,“功劳”则更是“大大”地! 非常的赞成!一个PLC顺序程序就能搞定的东西没必要费这么大的劲!

网友Z:
楼主想过没有,你的第一个电路按启动钮后灯是全部启动的,jc触点是常闭的,只要按钮不按,jc就是闭合的,j1得电后jc长期闭合,那灯不就全部启动了吗

楼主:
47楼:你说错了,按钮按下不抬起,Jc的常闭触点是断开的,请见请见原文中的说明:“ 1次按下按钮K1Ja得电吸合,其常开触点闭合时,J C的常闭触点仍处于闭合状态,故J b的常开触点闭合,使J cJ1同时得电吸合,由于J c的常闭触点断开快于J1常开触点的闭合,故只能使J1自锁导通,而不能J2得电。此时状态为:只有J1导通,J2J11接为断电状态,由图二可知,灯1亮。

网友Z:
一、求助帖:用一个按钮【常开】控制是个灯,想了一天也没用继电线路画出,请高手帮忙。

我审题有偏差吧?我认为是常开的按钮,楼主用的是自保按钮,当楼主按第二次的时候,jc会闭合多久呢,是不是要连续按两下?一下把按钮的变成开点,然后再变成闭合,如果是这样变成开点时jc就会闭合的

楼主:
     49楼:按钮是常开按钮,不是自保式的。请看图:当用手按下按扭且没抬起时,按钮的触点闭合使Ja得电吸合,Ja的常开触点闭合才使Jb得电吸合,而Jb的常开触点闭合才使Jc得电吸合,就是说Ja先吸合,Jb次之,Jc最后吸合。当手不抬起时,这3个继电器都是导通状态,Jc常闭触点总是断开的,请见31楼动作时序图。当手抬起使按钮触点断开,Ja先断开,Jb次之,Jc最后断开。此时Jc常闭触点闭合,而Ja的常开触点早已断开了。

     再分析第二次按钮:见原文“2次按下按钮K1Ja得电吸合,其常开触点闭合时,J C的常闭触点仍处于闭合状态,而此时由于J1的触点已闭合,故J a 的常开触点闭合,使J c J2同时得电吸合,由于J c 的常闭触点断开快于J2常开触点的闭合,故只能使J2自锁导通,而不能J3得电。此时状态为:只有J1J2导通,J3J11接为断电状态,由图二可知,灯1灭而灯2亮。…… 以此类推,当第9次按下K18灭而灯9亮。

    建议你结合电路图仔细看原文的动作说明就会明白的。

网友Z:
楼主,如上所说,第一次按钮抬起后, Jc最后断开。此时Jc常闭触点闭合,而Ja的常开触点早已断开了,这时j1是闭合的吧?那么会不会形成这样一个通路:电流经过j1的常开,再经过jc的常闭再经过j1的另一个常开触点,再经过j2的线圈,然后j2吸合工作,如果jc闭合时间久一点点,那么其他的继电器会不会相继吸合?按钮抬起的时间有要求吗?

楼主:
52楼:你提的对,这个图经过一次修改:此贴贴出后过一些天,重看此图觉得Jb的一个触点多余,就删除Jb的这个常开触点,现在看来图改错了,先将原图贴出:你再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Z:
1.楼主,第二次按按钮后,ja第一得电,jb第二得电,jc第三得电,jc还没断开,jb已经吸合,那么j2就吸合了。这个靠的是继电器自身吸合时间差。这从理论上没问题了。

2.实际工作中继电器有的吸合时间不太一致,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3.j2吸合后,又会形成这样一个回路:电流经过j2常开,经过j1的常开,再经过j2的第二个常开,再经过j3线圈又会形成一个回路。

楼主:
54楼:谢谢你的指正,你分析的对,为此将原图又一次的修改,为了消除这个毛病,Jb、Jc 继电器的触点就得多了,见下图:

网友G:
对:模具老兵远水幽蓝...你的技术水准可能很高,可你不一定能解决大多数厂矿企业的设备维修与改造,因为你就不懂市场,不懂国情,不知道中国机电维修工人的艰辛,更不知到老板们购买设备时的心态!还是那句话:贵的不一定就是好的,适用的才是最好的!内容的回复:

模具老兵,你真的说错了。

      我就是一路从工厂的车间、设备科、中控室主任、厂总工这样一路走过来的。

      我当年恰恰是作为一个“工厂人”、眼见多少维修电工的疾苦,才立志要为他们解放点生产力的。

      在我的学术专著中专门提到,当受控点数小于7个的时候,要坚决采用继电器逻辑控制;当受控点数大于7个的时候该怎样,当受控点数大于22个的时候再该怎样,等等。

      为什么有的老板面对着采用PLC的控制单元,他非要改回继电器逻辑控制?

      产生这种现象的可能有几种:

      1、这个老板确实就只是一个只了解继电器逻辑、但却非常惧怕PLC技术的低级电工;

      2、这个老板此前曾遭受过无良控制系统的要挟,以至于凡是看见编程的东西都觉得存在危险;

      3、这个老板所用的过程控制需求的确太简单,真的只需几个继电器就能搞定。

      面对非用PLC不可,但又总觉得心里没底的场合,我备一套编好程序的PLC,甚至在造价允许的情况下,我甚至备一套控制箱,不就解决了么?

      另外,我设计的系统,绝对要设计一套真正手动的控制系统,以防止在PLC损坏等情况下系统趴窝。

      老兵同志,我希望你看看老电影《决裂》,其中龙国政说的一句话很好:先掌握了敌人的火力点在哪里,再来你的“万炮齐轰”。者之老先生那种方寸之地楞变出个大活人的技巧的确不是我的专长,但“大工厂的设备维修与改造”,我干的真是太多了,不仅成果累累,而且在国内权威设备维修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更在国内顶级出版社出版过独笔的、专门讨论控制系统构建的学术专著。

      搞工业控制,无论是技术还是市场,我都实在是太熟悉了。

      你下的结论,不对,请尊重你名字中的那个“老”字。

网友AA:
高、高、实在高,楼主太在意别人说,多点帮人才是这个论坛的宗旨吧

网友AB(2012-07-06):
强力支持楼主。PLC是容易,但成本摆在那里。

网友AC:
河南宏基工控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业于变频器周边产品包含交流输入输出电抗器

制动单元  能量回馈单元 波纹电阻 滤波器的制造厂商,为您提供电力电子无源器件综合解决方案。销售电话:0373-8614122  8614133  传真 0373-8615178  免费服务电话 4006221325    公司网址 www.hnhjgk.com   邮箱 hnhjgk@163.com

网友AD:
对:远水幽蓝关于回复内容:对:模具老兵远水幽蓝...你的技术水准可能很高,可你不一定能解决大多数厂矿企业的设备维修与改造,因为你就不懂市场,不懂国情,不知道中国机电维修工人的艰辛,更不知到老板们购买设备时的心态!还是那句话:贵的不一定就是好的,适用的才是最好的!内容的回复:模具老兵,你真的说错了。      我就是一路从工厂的车间、设备科、中控室主任、厂总工这样一路走过来的。      我当年恰恰是作为一个“工厂人”、眼见多少维修电工的疾苦,才立志要为他们解放点生产力的。      在我的学术专著中专门提到,当受控点数小于7个的时候,要坚决采用继电器逻辑控制;当受控点数大于7个的时候该怎样,当受控点数大于22个的时候再该怎样,等等。      为什么有的老板面对着采用PLC的控制单元,他非要改回继电器逻辑控制?      产生这种现象的可能有几种:      1、这个老板确实就只是一个只了解继电器逻辑、但却非常惧怕PLC技术的低级电工;      2、这个老板此前曾遭受过无良控制系统的要挟,以至于凡是看见编程的东西都觉得存在危险;      3、这个老板所用的过程控制需求的确太简单,真的只需几个继电器就能搞定。      面对非用PLC不可,但又总觉得心里没底的场合,我备一套编好程序的PLC,甚至在造价允许的情况下,我甚至备一套控制箱,不就解决了么?      另外,我设计的系统,绝对要设计一套真正手动的控制系统,以防止在PLC损坏等情况下系统趴窝。      老兵同志,我希望你看看老电影《决裂》,其中龙国政说的一句话很好:先掌握了敌人的火力点在哪里,再来你的“万炮齐轰”。者之老先生那种方寸之地楞变出个大活人的技巧的确不是我的专长,但“大工厂的设备维修与改造”,我干的真是太多了,不仅成果累累,而且在国内权威设备维修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更在国内顶级出版社出版过独笔的、专门讨论控制系统构建的学术专著。      搞工业控制,无论是技术还是市场,我都实在是太熟悉了。      你下的结论,不对,请尊重你名字中的那个“老”字。内容的回复:

我觉得你们没必要争论是用继电控制还是用PLC控制的问题,继电控制造价低但是维修确实太累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个题目要求是用继电气控制,所以做客户想要的才是根本!

网友I:
对楼主第1题第1个电路图的一点建议:

     在第1题第1个电路图中,按下第一次按钮J1吸合后,Ja,Jb,Jc的线圈会通过J1,Ja,Jb的常开触点自锁构成回路吸合得电,即使按钮断开,Ja,Jb,Jc的线圈仍会得电。我个人在试验时,做了一点改动:按钮的非电源侧直接接Ja的线圈,同时按钮的非电源侧经过Jc的一个常闭触点再与Jb,Jc,J1的线圈所在回路相接,这样保证了Ja,Jb,Jc的线圈在按住按钮时得电,松开按钮时失电。我个人只试验了Ja,Jb,Jc,J1,J2,J3线圈所在回路,经过一点改动后,试验成功,符合题目要求。另一点:按按钮时需一次按到底且时间稍长,待各触点完全动作后才能松开,否则会引起误动作。

      楼主的解题思路使我本人受益匪浅,在此表达一下敬意与感谢。

楼主:
60l楼:谢谢你的参与!就应该这样,任何知识都是在不断的认真研究、总结,才能不断的提高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