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组态王画面显示的是变量的最大值??

楼主(2012-06-06):
我用组态王作上位机和测控仪modbus

通讯正常,但是画面显示的是变量的最大值??

比如你把最大值设为0.6,,画面显示0.6.。设为1显示1,,

望高手解答下。

网友A:
可能传过来的信号就是最大值,或者信号有问题,或者量程没有设置对

网友B:
你把最大值设为9999看看。。

网友C:
对于modbus数据是否进行了线性处理,在modbus数据中全是整数,有1位小数就要除以10,依次来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解答,,,“有1位小数就要除以10,依次来推”,,,我这个有3位小数的,,在哪里设置,望指教。

楼主:
找到原因了,在文本文件中除以1000,,至于仪表画面可以是本身赋值的原因,要把最大值设合适才可以。

仪表画面要自己制作,具体咋搞俺还没搞清楚哈。

网友D(2017-11-23):
在组态王的驱动文件夹你找到modbusmaster文件,双击打开,在文件最后,swap,下面有float,赋值,0---3,他是调节数据顺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