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有剩磁

楼主(2012-06-07):
我厂有意台直流电机产生剩磁请问什么原因,怎么消除,能长期使用吗?有什么危害。

网友A:
不会吧?直流电机的铁芯是软磁材料,不会有剩磁的。你怎知道有剩磁,什么现象?

楼主:
在按装时转子轴头有磁性,别的电机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A:
运行有什么现象?

楼主:
震动噪音大。能长期使用吗?

网友B:
“直流电机产生剩磁”,是主磁极铁心有剩磁,还是电枢铁心有剩磁?

网友B:
1、主磁极铁心有剩磁,没有什么问题;

2、电枢铁心有剩磁,是不允许的!

网友A:
电机轴不是软磁材料,能被磁化,不过电机轴磁化不会对电机运行有影响。运行震动、噪音大和电机轴磁化,可能是电机绕组有故障,查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