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800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12-06-07):
最近我们的设备控制器ABB DCS800在运行中曾报警541,好像是说电机励磁欠电流吧,以前就时有发生控制器故障跳闸,今天观察电机电流时有不稳定现象,有时还显示负值。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电机有问题啊,有的人说是控制器没有优化,这个控制器需要怎么优化?这类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才好呢?希望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一下,我对ABB控制器不熟悉。谢谢。

网友A:
上次我单位遇到一次类似故障,经检查,是外部继电器没工作造成的,不知对你有没参考

网友B(2013-10-22):
应该是优化的问题 优化就是在参数组99.06里面选啊 然后直接运行起来啊 可以多优化几次

网友C:
对电机问题不天明白,学习下

网友D(2014-01-22):
多做几次磁场优化 或者手动调节励磁电流的P,I参数

网友E(2014-04-23):
按着说明书设定优化··03励磁电流调节器自动优化··等等···就好了··显示A121 AUTOTUNEFAIL```是优化失败···查原因··在从新来···全部优化好后就回正常··我优化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