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十进制浮点数

楼主(2012-06-07):
我用的是台达EH2 PLC,要发一个33.3Hz的频率用什么指令怎么写?

网友A:
看手册啊,不能直接发频率吧,如果是控制变频器应该转换

网友B:
可以用台达modmus写入指令,使用方法可在WPL软件的帮助栏位查看说明

网友C:
33.3hz显示在变频器上是33.30hz,即十进制数3330!如果要以modbus命令写入时,必须转换成十六进制并且以ASCII形式排列:0D02,存储在寄存器里是D020(查表得知是44H30H  32H30H)。至于浮点数运算,台达PLC也有专门的指令;详细阅读用户手册即可。

网友D:
用台达B系列变频器,用485通讯,将K333直接发送到H2001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台达B系列变频器,用485通讯,将K333直接发送到H2001就可以了。

PLC本身就可以发频率的,为什么还要买一个B系列变频器????

网友E:
plc脉冲频率好像不能设置成浮点数吧。所以33.3hz发出去是不能使用plc的脉冲指令发的。

如果想利用频率计算出周期的话是永远不可能的。计算出来是永远是个无限循环小数。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用1000ms/33.3hz=30.03  算出大概的每个脉冲的周期的整数 30

计算一下30ms乘以33.3=999ms可以做一个15ms之间继电器,时间到上升沿取反y0,在用个计数器计数33次加上y0下降沿做一个1ms延时。然后再循环。这样就筹足了1s中的的时序。  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