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航编码器怎么坏了?

楼主(2012-06-07):
绝对值多圈的编码器用在风机偏航系统上,一段时间(一两年)后,编码器就开始失效了,读数跳变,清零后可重新正常运行。 有些是直接坏了。  编码器内部的电路无信号输出。芯片有可能是烧了。但没有烧焦的味。

信号屏蔽没做好?有干拢?    本身那编码器是远离控制柜的。 有高压 强电流进入了编码器?

该如何查找原因。求各路大神指条明路!!!

网友A:
哪个品牌的?什么信号的?

我们国产品牌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GEMPLE)提供2年质保,实际上出厂三年的累计返回率很低了,建议用用国产品牌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品牌的?什么信号的?我们国产品牌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GEMPLE)提供2年质保,实际上出厂三年的累计返回率很低了,建议用用国产品牌的试试。

SSI  信号的。。我只管技术。别的不理,其实这个反回率是挺低的,就是存在那样的报错问题

有没有技术的解答吖?。

网友A:
SSI读数跳变,要清零,“就是存在这样那样的报错问题”,在我们来说就是不好了,我们的用户不干的,都要返回,要统计进入返回率的了。你用绝对值编码器了,还说怕干扰要清零,这还不算坏了啊?

现在的用户,对国产品牌都是高标准低价格严要求的,对进口品牌的倒是委曲求全了。

这个可能是内部电源抗干扰问题而引起的数据重置。

网友A:
我问的是什么品牌?有的品牌说是德国的,最近几年改在波兰或东南亚生产的。不要太迷信进口品牌,在进入中国市场后都是会以“中国特色的变身”的。

网友A:
绝对值信号的干扰,只是短时间的数据乱和短时间跳变,而不是要“清零”就正常。干扰是对信号而不应该是对编码器,如果编码器清零才能工作,说明编码器的抗干扰过不去了,你还能做什么?

网友C(2012-07-31):
还是建议用德国品牌,比如西克、倍加福都很靠得住。

网友D:
    我们用的增量式编码器也是, 有时用两三年后总有些坏了, 计数不准或是进油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