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线等。谢谢了

楼主(2012-06-07):
我是一名大学生,正在学习plc200.想用200编写一个小程序,用到计数器和TON计时器。
控制要求,小洒水车从任意位置启动,行进路程中有个传感器,可以检测通过,规定从中间位置启动,先正向运动。之后都让小车以传感器位置为起点,正向运动3秒后,停止2秒等待接水。接完水后再反向运动,运动中水会漏完。同样以传感器为界,反向运动3秒,停2秒等待接水,再正向运动。以传感器为界。。循环往复。
I0.0启动,I0.1停止,I0.2急停。I0.3中间传感器,接水小车水位信号I0.4,Q2.0正向,Q2.1反向。
谢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A:
想要帮你写吗,建议你先自己动手画出来,然后我们帮助修改,不要直接伸手

楼主:
对:统一关于想要帮你写吗,建议你先自己动手画出来,然后我们帮助修改,不要直接伸手内容的回复:

我遇到难题了,就是因为没有限位点,我不知道怎么画。我看资料的都是通过限位点控制的,很好做。没有限位点我就蒙了。

网友B:
楼主可以用几个开关来代替限位点,人工按开关代替限位点感应。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在计数器前加了比较指令,谢谢。

网友C:
这个简单的流程控制,先把流程图画出来吧

网友D:
欢迎来西门子技术群里交流:180351985

网友E:
爱学习的飘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爱学习的飘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爱学习的飘过。。。。

   看样子这个程序就是要记住中间传感器为小车的起点,楼主将程序帖出来给大家学习一下哟

网友H:
无所谓限位,以传感器为界。。。。。。

网友I:
大家都很热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