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虚拟操作系统里(vmware),通过hart modem 怎么连接仪表?

楼主(2012-06-07):
就是在Vmware建立的虚拟系统里,通过hart modem 连接hart 仪表。最近试了一下,发现通过虚拟系统就连不上hart仪表,即使串口灯在闪,但也通讯不上。

如果可以连,能说说怎么做么?

网友A(2012-07-12):
如果是USB的我知道怎么弄,串口的我没试验过。

网友B(2012-10-04):
期待高人解答。等待学习~~~

USB接口HART MODEM,RS232接口HART MODEM,也就是HART调制解调器,型号分别为ESH232U和ESH232R,均采用专有的自适应收发技术,兼容性极好,赠送VB、VC、Labview、Delphi等编程例程和多方调试软件,完美替代手操器功能,外观精巧细致,可在Vsensor.taobao.com直接购买,也可咨询0755-88820063黄工,深圳威盛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C(2014-08-26):
虚拟机里添加一个串行端口,选择使用主机上的物理串行端口,根据电脑的串口情况选择你的端口,启动虚拟机后,在设备管理器里有2个串口设备,你可以一个个试一下,总有一个可以通讯,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