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查找WinCC通讯失败的原因

楼主(2012-06-07):
在使用WinCC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WinCC无法访问PLC的情况,这里介绍一下查询错误代码的方法并对常见错误代码进行分析。
通讯不成功,首先应该想到使用WinCC的诊断功能获取相关错误信息,这可以在激活WinCC项目的前提下,通过WinCC提供的诊断工具(开始>所有程序>Simatic>WinCC>Tools>Channel Diagnosis)来获取Error Code。也可以直接察看WinCC的相应诊断文件SIMAT
IC_S7_Protocol_Suit_x.LOG来读取Error Code(安装WinCC时如果使用了默认路径,则诊断文件路径为C:\Program Files\Siemens\WinCC\Diagnose)。
关于错误代码的介绍可以在路径C:\Program Files\Siemens\WinCC\bin(如果选择了默认安装路径)中的S7CHNERRORchs.HLP文件中找到。
这里介绍几种常见的跟组态错误相关的错误代码:
 4110:
无法建立连接,自动化系统拒绝建立连接。可能的原因:
? 组态了错误的网络地址。
?
自动化系统关闭。
? 自动化系统未连接到总线或总线系统上错误。
超出在自动化系统上最大允许的连接数目。
前三种原因无需多解释了,这里说一下第四种情况。这种问题多见于同300PLC的通信,在Step7 中300PLC站硬件组态的PLC属性窗口中,有一个名为“Communication”的标签,打开该标签可以看到PLC连接资源的分配情况,其中Wincc通信用到的是其中的OP连接资源。
一般来讲,这里为OP通信分配的资源个数是为了将这些资源预留给OP通信,即使没有OP通信使用这些资源也不让其他类型的通信使用,剩余的连接资源谁需要谁获取。举例说明:PLC的连接资源总数为32,为OP分配5个资源,为其他连接分配10个,剩余17个留作机动,那么可以连接的WinCC数量应该是5+17=22个,而OP以外的连接能使用的连接总数为32-5=27个。但由于某些原因,有些时候虽然还有富裕的机动资源,但WinCC不能自动去获取,这时需要将OP连接数量人为设置大一些来解决这类问题。
无法建立连接,自动化系统拒绝建立连接。可能的原因:
? 机架/插槽未被正确组态。为外部CP模块制定CPU模块的插槽。
? 超出在自动化系统上最大允许的连接数目。
No resources in the driver available,
这种错误一般发生在以太网通信的情况,一般通过安装装兼容版本的Step 7 或Simatic Net就可以解决。这说明WinCC安装盘中附带的SIMATICNET安装软件不是摆设,最好随WinCC一起装上,否则可能会有问题。

D801
At least one tag address is invalid.
如果WinCC 访问了PLC中不存在的地址,如超出PLC存贮区域范围,或PLC中不存在的DB块地址,都可能导致该问题。对于该问题可以考虑将相应通道系统参数窗口中的“通过PLC”取消激活来尝试解决,但根本上还是应该考虑解决变量的非法地址问题,查找那些变量拥有非法地址有以下方法:
一般情况下诊断文件SIMATIC_S7_Protocol_Suit_x.LOG中会列出拥有非法地址的变量名称。
? 激活WinCC,将鼠标放于变量管理其中相应变量上,拥有非法地址的变量会出现“寻址错误”的提示。

42C2
没有在注册表内定义逻辑设备。可能的原因:
? 未安装通讯驱动程序。
? 在注册表中的条目损坏或删除。
? 用“设置PG/PC接口”程序检查逻辑设备名称的设置。
? 在“系统参数设备”表格上检查逻辑设备名称设置。

网友A(2014-02-18):
太好了,真是好东西,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