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变频器和电机的距离来确定电缆和布线

楼主(2012-06-07):
1.变频器和电机的距离应该尽量的短。这样减小了电缆的对地电容,减少干扰的发射源。

    2.控制电缆选用屏蔽电缆,海利普变频器动力电缆选用屏蔽电缆或者从变频器到电机全部用穿线管屏蔽。

    3.电机电缆应独立于其它电缆走线,其最小距离为500mm。同时应避免电机电缆与其它电缆长距离平行走线,这样才能减少变频器输出电压快速变化而产生的电磁干扰。如果控制电缆和电源电缆交叉,应尽可能使它们按90度角交叉。与变频器有关的模拟量信号线与主回路线分开走线,即使在控制柜中也要如此。

    4.与变频器有关的模拟信号线最好选用屏蔽双绞线,动力电缆选用屏蔽的三芯电缆(其规格要比普通电机的电缆大档)或遵从变频器的用户手册。

    控制回路

    具有工频变频的手动切换,以便在变频出现故障时可以手动切工频运行,因输出端不能加电压,固工频和变频要有互锁。

    变频器的接地

    变频器正确接地是提高系统稳定性,抑制噪声能力的重要手段。变频器的接地端子的接地电阻越小越好,接地导线的截面不小于4mm,长度不超过5m。变频器的接地应和动力设备的接地点分开,不能共地。信号线的屏蔽层一端接到变频器的接地端,另一端浮空。变频器与控制柜之间电气相通。

来源:互联网

网友A:
电机电缆应独立于其它电缆走线,其最小距离为500mm.

这个个距离,貌似不同品牌的变频器要求不一样的奥!

关键是电缆线最好不要太长,如果一组电动机数目偏多,可以考虑一根电源线进去,增减一个中间接线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