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触摸屏TP27-10,用哪一款替代

楼主(2012-06-07):
过去触摸屏TP27-10,现在用哪一款替代

1、新的触摸屏软件是否能够兼容,还是必须重新做软件

网友A:
估计得重做画面。

网友B:
用MP277-10代替,程序只需要简单转换一下就可以,画面不需要调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MP277-10代替,程序只需要简单转换一下就可以,画面不需要调整。

可以转换一下 屏的类型 即可;

网友D:
可以用TP277-10,程序无需更改,用WINCC可以移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MP277-10代替,程序只需要简单转换一下就可以,画面不需要调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TP277-10,程序无需更改,用WINCC可以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