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1程序存储问题

楼主(2012-06-07):
我现在用Q01的CPU,现在有一个问题,看图1,D150是程序编号,D160是产品型号,有不同型号的产品,将不同型号产品的初始位置值保存下来,我是用变址来写的,如果用输入程序编号(1,2....)来搜索对应保存的数值和产品型号是可以的,但现在客户要求通过输入产品型号(例如8876,9876....等。。产品型号是一串数字,没有字母)来搜索预先存储好的数值和程序编号。。。比如程序1对应的产品型号是4564,有8个初始位置值预先保存在里面,程序10对应产品型号8988,也有8个初始位置值预先保存在里面,你输入4564,按个搜索按钮,就可以调出相对应的程序1和预先保存好的数据。图2是所写的程序(D200开始的16个寄存器是人机上的值,需要保存调用,D30是程序里要用的值,与D200对应),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样的程序要怎么写,头大啊

图1

图2

网友A:
可以的,BMOV前多做几个条件比较就可以了。

楼主:
对:王者之师--听涛风1关于可以的,BMOV前多做几个条件比较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还是不明白,能不能麻烦再说详细一点

网友B:
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通过产品编号来调参数是要方便一些,因为编号的数值是固定从1到多少的,通过型号来调用参数需要进行搜索和比较了,如果编号也不是很多的话,就直接做比较也可以的,编号比较多的可能就要做表格了,在一个表格中去搜索相同的型号,目前看你的型号名称也是数字,这样比ASCII码还是要方便一点嘛。

楼主:
对:索泰克关于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通过产品编号来调参数是要方便一些,因为编号的数值是固定从1到多少的,通过型号来调用参数需要进行搜索和比较了,如果编号也不是很多的话,就直接做比较也可以的,编号比较多的可能就要做表格了,在一个表格中去搜索相同的型号,目前看你的型号名称也是数字,这样比ASCII码还是要方便一点嘛。内容的回复:

 产品型号有三四百种,这个要怎么做表格啊,程序要怎么写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BMOV前多做几个条件比较就可以了。

网友D:
   学习啦,没有看过三菱Q 系列 PLC 的飘过

网友B:
对:索泰克关于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通过产品编号来调参数是要方便一些,因为编号的数值是固定从1到多少的,通过型号来调用参数需要进行搜索和比较了,如果编号也不是很多的话,就直接做比较也可以的,编号比较多的可能就要做表格了,在一个表格中去搜索相同的型号,目前看你的型号名称也是数字,这样比ASCII码还是要方便一点嘛。内容的回复:

 产品型号有三四百种,这个要怎么做表格啊,程序要怎么写呢?

没试过做这么多产品的,最多我也就做50种,机器也不是万能的吧,有那么多产品型号吗,再说Q的数据寄存器只怕也没那多了吧,一般做50种,每种点100个D,就占了5000个了,其他的运算和计数之类的还得用一些,Q01的D总共也只有一万来吧,这样哪够啊,你只是提这个问题吧,我想应该不是真的有那么多吧。

网友E:
调数据有做过,调程序没做过,型号那么多Q01做不了

楼主:
对:索泰克关于回复内容:对:索泰克关于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通过产品编号来调参数是要方便一些,因为编号的数值是固定从1到多少的,通过型号来调用参数需要进行搜索和比较了,如果编号也不是很多的话,就直接做比较也可以的,编号比较多的可能就要做表格了,在一个表格中去搜索相同的型号,目前看你的型号名称也是数字,这样比ASCII码还是要方便一点嘛。内容的回复: 产品型号有三四百种,这个要怎么做表格啊,程序要怎么写呢?  没试过做这么多产品的,最多我也就做50种,机器也不是万能的吧,有那么多产品型号吗,再说Q的数据寄存器只怕也没那多了吧,一般做50种,每种点100个D,就占了5000个了,其他的运算和计数之类的还得用一些,Q01的D总共也只有一万来吧,这样哪够啊,你只是提这个问题吧,我想应该不是真的有那么多吧。内容的回复:

寄存器可以保存400个品种,因为总共有12个值需要保存,每个值都是32位来算,就是24个存储器,D寄存器有1万多一点,按一万来算,也够400种保存了。

楼主:
自己再顶上,希望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