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指令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2-06-07):
下面是台达的指令,请问下面的指令是什么意思啊???能说的详细一点吗?刚学台达,好多不明白.

网友A:
没用过,只能顶一下帖子。

查ES2编程手册,K1000是脉冲输出宽度(1000ms),K2000是脉冲输出周期(2000ms),Y0是输出元件;
当X0接通时,Y0输出周期为2s、脉宽为1s的方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只能顶一下帖子。 查ES2编程手册,K1000是脉冲输出宽度(1000ms),K2000是脉冲输出周期(2000ms),Y0是输出元件;当X0接通时,Y0输出周期为2s、脉宽为1s的方波。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C:
台达PLC的第五版编程手册: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control/plc/download/manual/DVP-PLC-Program_O_SC_20120229.pdf。脉冲感觉像个虚拟的东西,并不像开关量、继电器那样直接;可以看到变化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只能顶一下帖子。 查ES2编程手册,K1000是脉冲输出宽度(1000ms),K2000是脉冲输出周期(2000ms),Y0是输出元件;当X0接通时,Y0输出周期为2s、脉宽为1s的方波。

就是啊,年轻人连老莫都不如,要自己多动脑筋嘛。。如果把K1000,换成D1000,则你就可以随时根据写入D1000的不同,来控制输出的脉宽了。。。这种用法常被用来控制温度。。。温度低了,脉宽就加宽,导通加热时间就长,温度就会上升。反之亦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没用过,只能顶一下帖子。 查ES2编程手册,K1000是脉冲输出宽度(1000ms),K2000是脉冲输出周期(2000ms),Y0是输出元件;当X0接通时,Y0输出周期为2s、脉宽为1s的方波。 就是啊,年轻人连老莫都不如,要自己多动脑筋嘛。。如果把K1000,换成D1000,则你就可以随时根据写入D1000的不同,来控制输出的脉宽了。。。这种用法常被用来控制温度。。。温度低了,脉宽就加宽,导通加热时间就长,温度就会上升。反之亦然。

多谢,学习了!

网友F:
   一看就知道,都是高手,有高手出现的地方,就有学习的,只是现在这边学,那边忘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只能顶一下帖子。 查ES2编程手册,K1000是脉冲输出宽度(1000ms),K2000是脉冲输出周期(2000ms),Y0是输出元件;当X0接通时,Y0输出周期为2s、脉宽为1s的方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没用过,只能顶一下帖子。 查ES2编程手册,K1000是脉冲输出宽度(1000ms),K2000是脉冲输出周期(2000ms),Y0是输出元件;当X0接通时,Y0输出周期为2s、脉宽为1s的方波。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多谢,学习了!

网友J:
就那个意思  台达编程指导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