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S485通讯问题!
XP Vista

楼主(2012-06-07):
我用XBM-DR16S的CPU。做485通讯。应对XG5000编程方面不熟悉,特在此请教通讯上的程序问题,

我现在需要发送的数据是:43 03 01 30 31 30 31 30 33 45 38,如果接受准确后,变频器返回数据位:43 03 06 30 31 30 31 30 33 45 38 。不知道在XG5000里面需要这样操作??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要请教的问题是XG5000如何做无协议通讯!CPU就是上面的那个!请指点,谢谢!!

网友A:
请教在XG-PD中,里面的Frame自定义中如何定义自变量??

我现在已经打通了无协议通讯,发送如下数据成功:43 03 01 30 31 30 31 30 33 45 38,

现在的问题是后面四位是转速数据,需要随时多可改变,我想把它定义为D**数据寄存器,不知道这样操作!还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2012-07-30):
我也是碰到这样的难题,求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