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画面打印

楼主(2012-06-07):
我须要打印组态画面,不知怎么设置。

网友A:
这个用截屏,很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截屏,很快的

不错啊,如果要做论文,这样便于排版。

网友C:
 呵呵 ,用print   函数,设置打印画面的列宽 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截屏,很快的

最好、最快的方法

楼主:
我想在运行中的画面进行打印,请三楼说的请细点,我是个初学。谢谢了

楼主:
问题以解决,用三楼的办法解决的,本来想做个打印的按钮可是没设置成。最后用设置快捷键的办法,设pint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