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欧姆龙plc程序会丢失吗

楼主(2012-06-07):
最近调试一个一年多没有用的小设备

不知道他的程序会丢失了吗

那么长时间没有用了,我真有点担心,请教大家,谢谢了

欧姆龙plc   cpm1a-40cdr-a-v1

如果丢失了没有图纸在重新编程有点麻烦了

网友A:
程序不会,数据安你说的时间也不会,除非电池被人拿下了.

网友B:
提前做好备份

不要等到出问题再搞

www.ytleader.cn

网友C:
程序都是存在ROM里面的,不需要电来保持,跟U盘是一个道理。

网友D:
好像不能。。。。。。。

网友E:
要看有没有加存储小板,用存储小板存了程序的话就电池没电了也不怕。

网友F:
一般应该不会了。。。。。。

网友G:
用户程序一般存储在EEPROM中!人为清除也可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用户程序一般存储在EEPROM中!人为清除也可以的。

可能会丢失, 看一下硬件手册 , 对电池说明 的那部分。。。。。

网友I:
备用电池拿掉就丢失程序

网友J(2012-07-22):
意外断电也会丢失的,碰上过

网友K:
程序不会丢,但用户DM区的数据时间长了会掉,另CPM1A没有电池的。PLC系统设置用的DM区象程序一样是在闪存中保存的也不会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