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B05S100 COM口程序下载

楼主(2012-06-07):
各位朋友,我有个问题请大家帮助,在下新手。台达触摸屏DOP-B05S100如何用它的com口传程序,如何设置,另外一个附加的问题:关于串口通讯我如何选串口延长线,怎么知道它能不能用,谢谢大家

网友A:
选项/设置模块参数/一般,默认点在USB上;你可以先执行“工具/更新韧体”,看是否成功?否则要改成“PC 通讯口”。

网友B:
建议尽量用USB线,相对串口传送更加稳定和迅速,简单。COM下传需要将下载改为COM口,通讯线要交叉,2-3 3-2 5-5 7-8 8-7,另外,还要进入系统菜单--UP/DIWN LOADM模式,选择COM口,总之麻烦的很,现在一般都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