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压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2-06-07):
(1)直流电压表及量程的扩展:

①直流电压表:用来测量直流电压的仪表叫做直流电压表。按所测星的范围不同,分为千伏表、伏特表、毫伏表、微伏表,常用的是伏特表和毫伏表。直流电压表也有固定式与便携式两种。固定式的电压表有圆形的也有方形的。直流电压表的外形和直流电流表的外表相似。

      一般直流电压表由表头和倍压器组成,它们被装在坚固的表壳内。电表有两个接线柱,在接线柱的旁边有“+”、“-”符号。表头一般是根据磁电式仪表的测量原理制成的。这类仪表的内阻很小,允许通过的电流也很小,表头串联附加电阻,这个与表头相串联的附加电阻叫做倍压器,一般倍压器装在电压表的内部,这样就可以将电压表的员程扩展。图1为具有倍压器的直流电压表电路。

②量程的扩展:采用倍压器可以扩展电压表的测量范围。扩展范围的大小,决定于串联附加电阻的大小,电阻越大,可测量的电压越高(图2)。

(2)直流电压的测量:测量直流电压时,应当将电压表并联在被测电路的两端,见图3。

测量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①极性应正确:电压表的“+”端接高电位,“-”端接低电位。

②量程要适当:应先估计,如估计不出,可先用大量程粗测,再调于适当量程精测。

③注意误差:电压表与负载并联后会引起总电流的增大(图 3),电阻R2上的电压降越大,输出电压越低,所以测量的值比实际流要低。这种影响与电压表内阻有关,电阻越小,影响越大;内阻越大,形响越小。所以测量电压时应尽量选用内阻大的电压表,以减小电压表的并联影响。

网友A:
充数来了。。。。。。。。。。。。

网友B:
用直流钳流表测试很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直流钳流表测试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