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流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2-06-07):
(1)直流电流表及量程的扩展:用来测量直流电流的仪表叫做直流电流表。按所测量的电流范围的不同,可分为千安表、安培表、微安表。常见的是安培表和毫安表,在表面上分别注有“A”和 "mA”的字样。直流电流表有固定式与便携式两种,固定式的电流表又有方形和圆形的。

直流电流表由表头和分流器组成的,它们被装在坚固的表壳内。电表有两个接线柱,在接线柱的旁边有“+”及“-”的符号。

表头是根据磁电式仪表的测量原理而制成的。这类表头允许通过的电流较小,一般设计为50uA到5mA的量程,测量几毫安以下的直流电流时,可直接利用表头进行测量。测量较大电流的直流电流表都在表头的两端并联附加电阻,这个并联电阻叫做分流器,一般分流电阻装在电表的内部。图1为具有分流器的直流电流表电路。

(2)量程的扩展:采用分流器可以扩大电流表的测量范围。这是因为通过表头的电流Ia只是总电流I的一部分,而绝大部分电流 Im通过电阻Rm ,即被测电流I的大部分被电阻Rm所分流,并联电阻 Rm即由此而得名为分流器。显然,并联电阻Rm越小,则分流作用越强,电表的量程越大。对于同一个电流表来说,更换不同的分流电阻,就可以制成不同量程的电流表。通常是转换开关改变分流电阻的大小而选择不同的量程。

多量程的电流表分流电阻的连接方式有两种:

①独立分流表:见图2a。不同全程采用不同的分流电阻。这种电路的优点是电路简单,各挡间互不影响;缺点是开关的接触电阻与分流电阻串联,接触电阻影响测量精度。

②闭路抽头分流法见图2b。无开关接触电阻,测量精度高,但各挡间有影响,一个电阻损坏,各挡均不能使用。

(3)直流电流的测量:测量直流电流时,必须将直流电流表串接在电路中。连接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①极性应正确,电流表的“+”端接电路高电位的一端,“-”端接低电位的一端,电流从电流表的“+”极流到“-”极。

②量程要适当,不要将员程选得过小,以防因电流过大而将电流表损坏;不要将量程选得过大,避免因指针偏转角度过小,读数不准,以指针居中为宜。可选得量程大些,再调节转换开关,使指针的偏转角度增大。

③测量高压电路时,将电表接到接近零电位的一端。

网友A:
很不错的文章,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在工业现场,直流电流测量与交流电流测量是采用一样的方法:同样测量信号。交流电流采用电流互感器,将通过互感器一次的额定电流变为5A,送测量仪表。测量仪表不论多大量程,都是满度5A的交流电流表;直流电流采用分流器,将主回路的额定直流电流变为75mV的直流电压,送测量仪表。测量仪表不论量程大小,都是满度75mV的直流电压表。

网友C:
好文章,值得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文章,值得学习!